求移动设备锂电池充电IC电路

楼主(2016-01-04):
最近有个小项目需要做一个手持式的终端,奈何充电部分没有做过。网上有很多充电IC,可信度不是很高。在此寻求做过的大神给点指示。
要求:给1500锂聚合物电池充电,USB充电,支持边充边放。带12V升压电路最好。封装尺寸越小越好。外围器件越少越好。
感谢阅读。

网友A:
去LT、TI、Maxim等官网根据你的需要选型就是。

网友B:
是锂电池吧,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C:
TP4056  比较简单的充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LT、TI、Maxim等官网根据你的需要选型就是。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锂电池吧,这个应该可以

谢谢,虽然没有采用你的方案,不过还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4056  比较简单的充电芯片

谢谢,方案已有

网友D(2016-02-19):
你好,想问下最终用了什么方案?我也有差不多的项目要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想问下最终用了什么方案?我也有差不多的项目要用到

用了一款简单的USB充电IC CH4054,目前样机上使用效果还不错,充1500mA的锂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了一款简单的USB充电IC CH4054,目前样机上使用效果还不错,充1500mA的锂电池没有问题 ...

这个是哪个公司的IC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找充电IC。CH4054  56 57 58等。我们都有。还有5V-20V升压IC。0.1A-3A。

你好 那能给个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