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imx6配置EIM总线,用于16C554拓展串口使用

楼主(2016-01-04):
拓展16C554时,用到CS0片选,首先用需要配置EIM总线
/* These registers settings are just valid for Numonyx M29W256GL7AN6E. */
static void mx6q_setup_weimcs(void)
{
        void __iomem *nor_reg = MX6_IO_ADDRESS(WEIM_BASE_ADDR);
        void __iomem *ccm_reg = MX6_IO_ADDRESS(CCM_BASE_ADDR);
        unsigned int reg;
        struct clk *clk;
        u32 rate;

        /* CLKCTL_CCGR6: Set emi_slow_clock to be on in all modes */
        reg = readl(ccm_reg + 0x80);
        reg |= 0x00000C00;
        writel(reg, ccm_reg + 0x80);

        /* Timing settings below based upon datasheet for M29W256GL7AN6E
           These setting assume that the EIM_SLOW_CLOCK is set to 132 MHz */
        clk = clk_get(NULL, "emi_slow_clk");
        if (IS_ERR(clk))
                printk(KERN_ERR "emi_slow_clk not found\n");

        rate = clk_get_rate(clk);
        if (rate != 132000000)
                printk(KERN_ERR "Warning: emi_slow_clk not set to 132 MHz!"
                       " WEIM NOR timing may be incorrect!\n");

楼主:
/*
         * For EIM General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 CS0GCR1:
         *        GBC = 0; CSREC = 6; DSZ = 2; BL = 0;
         *        CREP = 1; CSEN = 1;
         *
         *        EIM Operation Mode: MUM = SRD = SWR = 0.
         *                (Async write/Async page read, none multiplexed)
         *
         * CS0GCR2:
         *        ADH = 1
         */
        writel(0x00620081, nor_reg);
        writel(0x00000001, nor_reg + 0x00000004);

        /*
         * For EIM Read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 CS0RCR1:
         *        RWSC = 1C;
         *        RADVA = 0; RADVN = 2;
         *        OEA = 2; OEN = 0;
         *        RCSA = 0; RCSN = 0
         *
         * CS0RCR2:
         *        APR = 1 (Async Page Read);
         *        PAT = 4 (6 EIM clock sycles)
         */

楼主:
writel(0x1C022000, nor_reg + 0x00000008);
        writel(0x0000C000, nor_reg + 0x0000000C);

        /*
         * For EIM Writ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 CS0WCR1:
         *        WWSC = 20;
         *        WADVA = 0; WADVN = 1;
         *        WBEA = 1; WBEN = 2;
         *        WEA = 1; WEN = 6;
         *        WCSA = 1; WCSN = 2;
         *
         * CS0WCR2:
         *        WBCDD = 0
         */
        writel(0x1404a38e, nor_reg + 0x00000010);
        writel(0x00000000, nor_reg + 0x00000014);
}

楼主:
6个寄存器的配置
3364      writel(0x00660081, nor_reg + 0x00000000); 片选0  128M 映射空间 数据线16-23 8位的
3365     writel(0x00000001, nor_reg + 0x00000004);
3366     writel(0x1c022000, nor_reg + 0x00000008);
3367     writel(0x0000C000, nor_reg + 0x0000000c);
3368     writel(0x1404a38e, nor_reg + 0x00000010);
3369     writel(0x00000000, nor_reg + 0x00000014);
3370     writel(0x00000001, nor_reg + 0x90);
3371     printk("GPR1__CSx____is____end%x\n",reg);

楼主:
增加拓展串口功能
kernel_imx/drivers/tty/serial/8250_exar_st16c554.c
16 #define PORT(_base,_irq)                \
17     {                       \
18         .iobase     = _base,        \
19         .irq        = _irq,         \
20         .uartclk    = 11059200,     \
21         .iotype     = UPIO_PORT,        \
22         .flags      = UPF_BOOT_AUTOCONF,    \
23     }
24 #define CS0_BASE    0x08000000 //add cjf-_-
25
26 #define CARD1_BASE  CS0_BASE + 0x10
27 #define CARD2_BASE  CS0_BASE + 0x20
28 #define CARD3_BASE  CS0_BASE + 0x30
29 #define CARD4_BASE  CS0_BASE + 0x40
30
31 #define 16C554_INTA gpio_to_irq(IMX_GPIO_NR(1,10))
32 #define 16C554_INTB gpio_to_irq(IMX_GPIO_NR(1,15))
33 #define 16C554_INTC gpio_to_irq(IMX_GPIO_NR(1,14))
34 #define 16C554_INTD gpio_to_irq(IMX_GPIO_NR(1,11))
35
36 static struct plat_serial8250_port exar_data[] = {
37     PORT(CARD1_BASE, 16C554_INTA),
38     PORT(CARD2_BASE, 16C554_INTB),
39     PORT(CARD3_BASE, 16C554_INTC),
40     PORT(CARD4_BASE, 16C554_INTD),
41     { },
42 };

楼主:
需要注意的地方:
membase:该成员描述的该串口接口寄存器虚拟地址的基地址。在初始化该成员时,需要自己把该串口接口寄存器的物理地址映射到虚拟地址空间。并且该映射工作需要在内核的板级初始化阶段完成。
.mapbase指的是16C554的物理基地址,注意不是membase;
.uartclk是16C554晶振的频率,其最高波特率为.uartclk/16;
.iotype指的是访问类型,与硬件的连接相关,
                UPIO_PORT 端口地址,8位
        UPIO_HUB6
        UPIO_MEM 8位的内存地址
        UPIO_MEM32 32位的内存地址
                UPIO_MEM32表示为32位总线访问方式,即访问16C554的寄存器时,读取32位数,取低8位;
.regshift也跟硬件的物理连接相关,指的是访问16C554的每个地址时的偏移,也就是16C554的A0对应CPU的A几;
UPF_IOREMAP指16C554寄存器需要映射到虚拟地址访问;

网友A:
8250.c 实行工作流程

serial8250_register_ports
        serial8250_isa_init_ports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
        serial8250_isa_driver
                serial8250_probe 4次循环{
                        serial8250_register_port
                                uart_add_one_port -> (文件serial_core.c) uart_configure_port->uart_report_port(打印串口信息)
                                        uart_ops serial8250_pops
                                                serial8250_config_port
                                                        autoconfig
                                                                autoconfig_16550a
                                                autoconfig_16550a
                                                        uart_config

}

网友B(2017-08-01):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扩展UART的应用,有参考电路图吗?可否发一份给我,感谢!evan_l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