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玩具车坏了

楼主(2016-01-04):
新买的儿子的玩具车坏了,大神帮忙看看能不能修,跪谢!!烧坏芯片: yy1818am  -----501    还有一个怀疑也坏了 :   mx6x   1531

跪谢!!!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烧坏芯片

烧坏芯片

网友A:
电池装反了吧,哈哈,这个玩具电池仓设计有缺陷,应该反装不通的.
价值高的话去生产厂求援,你告诉他们这个缺陷,没准老板送你一个新的板子.自己就不要瞎折腾了.难度太大,不值.

网友B:
有些悬咯,楼主是怎么造成这个故障的

网友C:
这东东怎么太脆弱了!!!

网友D:
去淘宝搜2.4g玩具车,有封装一样的就换上试试,芯片本身很便宜

网友E:
去淘个类似的控制板吧,直接修不值得,弄不好坏的芯片更多,应该是装错电池所致。

网友F:
应该是几个驱动管子

网友G:
这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