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救!STM32F103RCT6 DAC出现奇怪干扰

楼主(2016-01-04):
芯片STM32F103RCT6,使用DAC输出20us的可调方波,DAC输出接10K电阻后接运放,输出的波形大小和时间都正常

运行5~6个小时左右后,在波形上出现一个如下图这样的干扰(直接DAC输出脚测量)

软件上全部都检查过没发现问题所在

示波器量3.3V电源,每隔40us有个大小100mv尖峰纹波,这个纹波影响到DAC输出吗?DAC输出过程中,会被干扰吗?

网友A:
哪个型号的片子?代码的问题?

楼主:
STM32F103RCT6
代码检查过无数遍,运行几小时后,可能1~2小时,可能3~5小时才出现,出现后重启,短时间重新上电都会有

楼主:
自己顶一下

RCT6使用供电电压作为参考电压的情况下,3.3V上的尖峰纹波会影响DA的输出吗?
输出电压建立起来后,还会被电源纹波影响吗?

ADC可以使用内部1.2V参考电压,DAC只能使用供电电压作参考电压?

楼主:
软件里输出就这么简单几句
            while(1)
            {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1024);
                delay_us(20);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
                delay_us(20);
            }

网友B:
电源的问题吧?  加滤波加LDO呢

网友C:
估计电源的问题

网友D:
电源不够稳定,最好搞个大电容并联上就好了。我之前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够稳定,最好搞个大电容并联上就好了。我之前也遇到过。

谢谢
电源确实有点问题,用的三块开关电源
示波器看,干扰来自其中一块,导致地线上有个几十K频率100mv的尖峰毛刺,还没找到解决方法

一般现场使用,电源和地线也不会特别干净
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这个DAC能用吗,是不是必须使用有参考电压的片子

网友E:
参考电压要稳定才行,用电容多虑波

网友D:
要求较高的场合电源必须考虑好,不能直接就用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要做好滤波和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