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H6643运放组成跟随器,输入与输出电压不相等

楼主(2016-01-04):
请教各位老师,LMH6643运放组成跟随器,输入与输出电压不相等。同样的外围电路,用LM258替换,输入与输出电压相等,不知什么原因,特请教各位。下面电路,把输入端短接到地,相当于跟随器,2、3脚电压约2.5V,1脚输出电压是2.3左右。

网友A:
高速OP(应是电流模)的偏置电流是挺大的,不应用33K的大电阻作反馈电阻。反馈与输入电路的阻值要统一降一数量积,保持放大倍数不变。其偏置电流是微安级的。而358是NA级的。

网友B:
请把输入<开>路,再说

网友C:
输入开路也试过,结果一样。
输入与反馈电阻阻值降一数量级,抽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