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跑一下XMEGA-B1程序(11)ADC查询

楼主(2016-01-04):
这个程序是用查询方式进行单一的AD转换有以下特点:

采样在单一通道0上
无符号转换
12比特结果
内部1V参考电压
手动转换触发
查询方式

首先,新建ASF工程然后加入ADC模块,在没加入模块或加入后的ASF EXPLORER中打开快速指导。

根据提示形成程序,如下:
#include <asf.h>
#define MY_ADC    ADCA
#define MY_ADC_CH ADC_CH0
static void adc_init(void)
{
        struct adc_config adc_conf;
        struct adc_channel_config adcch_conf;
        adc_read_configuration(&MY_ADC, &adc_conf);
        adcch_read_configuration(&MY_ADC, MY_ADC_CH, &adcch_conf);
        adc_set_conversion_parameters(&adc_conf, ADC_SIGN_OFF, ADC_RES_12,
        ADC_REF_BANDGAP);
        adc_set_conversion_trigger(&adc_conf, ADC_TRIG_MANUAL, 1, 0);
        adc_set_clock_rate(&adc_conf, 200000UL);
        adcch_set_input(&adcch_conf, ADCCH_POS_PIN0, ADCCH_NEG_NONE, 1);
        adc_write_configuration(&MY_ADC, &adc_conf);
        adcch_write_configuration(&MY_ADC, MY_ADC_CH, &adcch_conf);
}

int main (void)
{
        /* Insert system clock initialization code here (sysclk_init()). */

    sysclk_init();
    adc_init();
    uint16_t result;
        while(1)
        {

        adc_enable(&MY_ADC);
        adc_start_conversion(&MY_ADC, MY_ADC_CH);
        adc_wait_for_interrupt_flag(&MY_ADC, MY_ADC_CH);
        result = adc_get_result(&MY_ADC, MY_ADC_CH);
        }
        /* Insert application code here, after the board has been initialized. */
}
通过打断点可观察到结果:

网友A(2018-09-09):
你好,请问我现在用xmega8,ADC采用单端,8位分辨率,采集到的ADC数据总会有零点偏差和增益偏差,这个是需要自己手动矫正吗?还有我在切换ADC采集通道时,数据也会错误,我通过次改ADMUX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