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上程序运行时间统计方法最终报告

楼主(2016-01-04):
首先,看看TI官方网站上TI员工的关于profile时间剖析器的一些解答:

这两份回答说明CCS自带的profile在时间统计上是不精确的,而且是非常不精确的,至少在我用的CCS3.3上是这样。
    不用profile的话,统计时间还有3种办法,(1)根据C6000编译手册上所说,使用clock()函数。(2)DSP/BIOS下的时间分析器。(3)使用DSP片上自带的时钟。
    (1)clock()函数使用:要加头文件:time.h,并在菜单栏profile----clock------enable点击
使用时,先定义:clock_t start,stop,substraction;
                start=clock();
                stop=clock();
                substraction=stop-start;
然后:
               start=clock();
            ..........要检测的程序段....................
               stop=clock();
               printf("the cycle spended is %d\n",stop-start-substraction);
完成
但是,很可能这样做最后显示结果是0,这跟所使用的DSP芯片和开发板RTS有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使用的。
(2)用片上的硬件定时器,最准确不过了。设置方法也很简单。如果你没有把片上的三个定时器全部用光的话,可以试试这种方法。下面的例子是以DM642芯片为例,跟其它芯片的主要区别是分频比不同而已,下文我会说到,这里使用timer0。
    加头文件:csl_timer.h,加了这个头文件后,它会自动添加头文件csl_timerhal.h,
    定义变量:句柄:TIMER_Handle hTimer0;
              最终的循环数:unsigned int baitime;
              一个结构体:
TIMER_Config baiConfig = {
    TIMER_CTL_RMK
    (
        TIMER_CTL_SPND_EMUSTOP,
        TIMER_CTL_INVINP_NO,
        TIMER_CTL_CLKSRC_CPUOVR8,
        TIMER_CTL_CP_PULSE,
        TIMER_CTL_HLD_NO,
        TIMER_CTL_GO_NO,

        TIMER_CTL_PWID_TWO,

        TIMER_CTL_DATOUT_1,
        TIMER_CTL_INVOUT_YES,
        TIMER_CTL_FUNC_TOUT
    ),
0xffffffff,
0x0
};
这个结构体的很多语句都不重要,因为我们只是想用它的计时功能,什么中断呀,输入时钟,输出时钟,我们都不管,但要注意的其中:
(一)、TIMER_CTL_CLKSRC_CPUOVR8,说明DM642计时器的频率是CPU频率的8分之1,只要是C64的DSP都是这样,其他DSP使用TIMER_CTL_CLKSRC_CPUOVR4,
(二)、TIMER_CTL_HLD_NO,说明时钟有效
(三)、TIMER_CTL_GO_NO, 说明时钟虽然有效,但还没开启
(四)、0xffffffff,是时钟计时器想要达到的周期数,一旦计数器增加到这个数,时钟就启动中断程序了,但是我们只想计时,不想中断,当然要把它设置的越大越好,这里我把它设置为unsigned int的额定最大值。根据我的计算,它可以**57s不中断(对于600M主频的DSP)。如果你想检测的程序运行时间超过57s,那还是分段计时或改用其他方法统计时间吧。
(五)、0x0,这是计数器的初值,当然从0开始计时了,当然,你也可以写其他数。
这个结构体的其他选项就随便写吧。
接下来,调用一些程序:
hTimer0 = TIMER_open(TIMER_DEV0, TIMER_OPEN_RESET);  //开启文件
TIMER_config(hTimer0, &baiConfig);  //把刚配置好的文件赋给hTimer0
TIMER_start(hTimer0);  //开始计时
............要计时的程序段.....................
baitime=TIMER_getCount(hTimer0);  //读取计数器中的周期数
TIMER_pause(hTimer0);       //停止计数
printf("the time spended is %fs\n",(float)baitime*4/(3*100000000)); //将周期数转化成具体时间
由于C64 DSP的计数器时钟是CPU时钟的1/8,且我的DSP主频是600MHz,所以
具体时间=周期数/CPU主频/8,即为上面的式子,计算结果非常准确。
还有很多计数器函数写在:csl_timer.h和csl_timerhal.h里,可以在C:\CCStudio_v3.3\C6000\csl\include中找到他们,里面的函数都很有用的。大家自己看吧。
(3)使用DSP/BIOS。我点File----new-----DSP/BIOS configuration,弹出错误“unable to create bios config server”。DSP上BIOS下载俺不是很懂,网上也没有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希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二。

出自:baiguangyu0001白栎旸

网友A:
IAR能不能查看两个断点间的运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能不能查看两个断点间的运行时间

这个没用过   确实不知道

网友B:
看C程序段执行的时间可以通过IAR的resister cyclecounter来查看,计算两短点之间的程序执行时间的方法是:记录下两断点的 cyclecounter的值,然后做差,用差值乘以机器周期即可(比如使用的是8M晶振,那差值就是乘以1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C程序段执行的时间可以通过IAR的resister cyclecounter来查看,计算两短点之间的程序执行时间的方法是: ...

感谢   回答

楼主(2017-0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