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人对stm32cube生成的freertos中断了解吗

楼主(2016-01-04):
systick中断优先级是5,其他的比他低,可是其他中断里有osdelay();就卡死了,
进到源码里有个注释说osdelay();优先级最低,那要延时怎么办
用freertos定时器也是不运行了

网友A:
是的, Systick 中断是为操作系统提供时基的, osdelay() 的时基来源于此. Systick 的中断优先级一般设置得比较低, 因为时基系统相对有较长的执行时间. 这样的设计可以避免 systick 影响其它中断的实时性.
你的问题是, 你的中断就不应该调用 osdelay(), 中断的任务保留必要的信号和状态变量, 然后交割主循环或者任务去做剩下的处理, 这里你可以做个处理任务去对接这个中断服务.
当然还有不推荐的办法, 你非得这样弄, 把调用 osdelay() 的中断的优先级设置得比 systick 更低. 为了追求最简练的系统, 这样做也不是非得要禁止, 但有个严重的副作用, 这个中断会影响其它所有任务的实时性! 因为这个中断服务就相对于超级优先级的任务了.

楼主:
中断的任务保留必要的信号和状态变量, 然后交割主循环或者任务去做剩下的处理

我看了文档,感觉这样中断好像无法嵌套

网友B:
OS的操作实在是太高端了,我至今搞不懂咋回事。

楼主:
在整一个通讯的玩意,3个下行采集串口,2个上行串口,不用os,处理能力大打折扣

网友A:
看来是个大的数据贪吐量的工作, 这考验的是你的数据结构和数据处理的能力, 并未见得发挥了 OS 的优势!

网友C:
你使能中断同时设置优先级就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 Systick 中断是为操作系统提供时基的, osdelay() 的时基来源于此. Systick 的中断优先级一般设置得比 ...

请问版主大人,在FreeRTOS中如何判断堆栈使用情况?uCOS可以很方便的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个大的数据贪吐量的工作, 这考验的是你的数据结构和数据处理的能力, 并未见得发挥了 OS 的优势! ...

数据并发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版主大人,在FreeRTOS中如何判断堆栈使用情况?uCOS可以很方便的查看

很抱歉, 你的问题我也不清楚, 不过我想应该可以写一个函数, 来监控和分析堆栈的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