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我想问一下运放的增益带宽积问题

楼主(2016-01-04):
为啥有人说选运放的增益带宽积要10倍以上的余量呢?比如我想把一个2mV,200K的交流信号放大50倍,我用OPA627(16MHZ,55V/us)放大,但是输出却衰减了,只有80多mV.理论上增益带宽积应该远远够用啊,50*200=10Mhz      16M的带宽也够啊  压摆率也没问题啊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16/10=1.6而已,那有10倍啊,目标的增益带宽50*200=10M,对OP要求10*10=100M,才对,才能完美放大200K,放大50倍,OP内部的性能不会限制糸统性能。100M的增益带宽OP,闭环构成50倍的时,闭环的带宽为2M,远远满足200K的信号要求。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所以选择100MHz增益带宽的运放才行,比如AD8051\SGM8051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10=1.6而已,那有10倍啊,目标的增益带宽50*200=10M,对OP要求10*10=100M,才对,才能完美放大200K,放 ...

抱歉啊,我就是不懂为啥要10倍的余量。就是因为16/10=1.6,理论上还是满足的,却为啥有衰减,这个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内部分布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啊,我就是不懂为啥要10倍的余量。就是因为16/10=1.6,理论上还是满足的,却为啥有衰减,这个是由什么 ...

带宽的定义,3DB,并且布板等分布参数有差移的。不能指王这点增益带宽积。要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