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教:MC34063升压扩流电路,加负载,输出电压下降

楼主(2016-01-04):
用这个电路做的5V-12V升压电路,输出电流300mA,
空载电压正常输出12V,但是加负载以后,输出电压就下降了,求教问题出在哪里?负载接100欧

网友A:
5#反馈加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反馈加二极管试试。

试了,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