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译三星S3F94C8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是文件损坏了吗?

楼主(2016-01-05):
Fatal Error[e111]: The file "C:\Users\ST\Desktop\PTDebug\Obj\LCD.r18" is not a UBROF file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还是Fatal Error,吓四我了····

网友A:
帮顶,同样的情况

网友B:
不是一个UBROF文件。是不是这个文件有问题,或者工程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个UBROF文件。是不是这个文件有问题,或者工程配置有问题?

看了工程配置没有问题,在另一台电脑上可以编译过,不知道是怎么了,可能是这台电脑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