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pwm背光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6-01-05):
我想把imx6原来的pwm背光从pwm1改到pwm2上,用示波器测试一下connector端子上的波形
/*
             * We use pwm1 to drive LVDS panel pwm backlight
             * to support bootloader splashimage by default,
             * so we need to enable the clock to keep the
             * backlight on.
             */
            (machine_is_mx6q_sabresd() ?
            (3 << MXC_CCM_CCGRx_CG9_OFFSET) : 0) |
#endif
            1 << MXC_CCM_CCGRx_CG6_OFFSET |
            1 << MXC_CCM_CCGRx_CG4_OFFSET, MXC_CCM_CCGR4);
    __raw_writel(1 << MXC_CCM_CCGRx_CG0_OFFSET, MXC_CCM_CCGR5);

    __raw_writel(0, MXC_CCM_CCGR6);

    /* S/PDIF */
    clk_set_parent(&spdif0_clk[0], &pll3_pfd_454M);
这是clock.c里面关于pwm的一些设置,我把(3 << MXC_CCM_CCGRx_CG8_OFFSET)里的CG8改成了CG9,想要把原来的pwm1改成pwm2来输出。同时我还修改了board-mx6dl_sabresd.h和board-mx6dl_sabresd.c
/* DISP_PWM */
    MX6DL_PAD_SD1_DAT2__PWM2_PWMO,

static struct platform_pwm_backlight_data mx6_sabresd_pwm_backlight_data =
{
    .pwm_id = 1,
    .max_brightness = 248,
    .dft_brightness = 128,
    .pwm_period_ns = 50000,
};

imx6q_add_mxc_pwm_backlight(1, &mx6_sabresd_pwm_backlight_data);

现在pwm2没有输出波形,感觉board文件没什么可以修改的了,我怀疑是不是clock.c里还有什么需要修改,没弄太明白,希望大神能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好像只改board-xxxx.h和board-xxxx.c中关于clk和pwm的内容就可以吧......具体记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改board-xxxx.h和board-xxxx.c中关于clk和pwm的内容就可以吧......具体记不起来了...... ...

这两个已经改了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没改全?可以帮我看看吗?或者在编译的时候还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