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中ADC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6-01-05):
       现用STM32F103简单控制直流电机,期间需要采样电源母线中的电压、电流以及驱动器表面的温度,电压/电流的采样速度要求比较快(相对温度),所以打算用触发注入来测温度,电压电流在规则组。
       然后,看了手册和一些例程后,有点疑问,需请大神权威解答:
       1. 触发注入/自动注入并非单独一种模式,而是建立在多通道单次扫描或多通道连续扫描模式的基础上的吗?
       2. 如果我在多通道单次扫描模式或多通道连续扫描模式下,既配置了规则组也配置了注入组,是不是不管有没有注入触发或自动注入,规则组和注入组均会被采样和转换?
       3. 如果2中的情况是“规则组和注入组均被采样和转换”,那么感觉就有矛盾了:即使我不配置触发注入或自动注入,注入组都会采样和转换啊?

       请大神权威解答!谢谢!

网友A:
注入模式可编程设定采样时间和转换序列

注入可以中断规则组规则,序列将在注入序列结束后被执行。

网友B:
这种用法就是高级用法,不知道什么样的使用情况会用到这么高级的,我是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入模式可编程设定采样时间和转换序列

感谢   理解已清晰了点   后续上板子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法就是高级用法,不知道什么样的使用情况会用到这么高级的,我是不会啊。 ...

这些相对高级的用法  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B:
我看官方提供的那个STemWIN怎么是采用的标准库,现在不是主推HAL了,坐等他们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入模式可编程设定采样时间和转换序列

前辈,
      检测电机电流时,发现一个问题:
      单次转换模式只转换一个通道就结束了,而扫描模式中如果只配置了一个通道,同样只转换一个通道就结束了,得到的电压结果值和单次转换模式一样。 感觉怎么这两种模式重复了???  还是我使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入模式可编程设定采样时间和转换序列

注入触发只能出现在转换阶段吗?(即上图中的紫色区)可以出现在采样阶段吗?(上图中灰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