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常用供电电池和充电电池的容量不同呢

楼主(2016-01-05):
有个疑惑,为什么常用供电电池和充电电池的容量不同呢

网友A:
容量有什么不同呢?一般都是说多少ma,多少ma电量的,楼主想要说明什么呢?

网友B:
充电电池的优点在于电压稳定,1.2V的标称电压是满放电电压,而碱性电池的标称电压1.5V是指满电力电压。碱性电池比可充电池的放电时间快,其放电电压在头30分钟使用时以指数形式快速衰减,而可充电池则全程提供更稳定的电压,保证电器正常使用。

网友C:
可充电池和碱性电池除效能对比外,还有电压的对比。充电电池的额定电压1.2V实质为常态下的工作电压,是由其正负极活性物质的标准电极电位所决定的碱性电池电压1.5V为空载电压(开路电压)在许多用电器设置终止电压为1.0V切断的情况下充电电池和碱性电池同样处在1.1-1.4V有效工作范围内,因此不影响电器的使用效果。

网友D:
确实是,确实没注意这个问题。一般干电池的电压是1.5V,充电电池的电压是1.2V,还真是

网友E:
电池电压与制作材料有关,如锌锰干电池是1.5V、铅蓄电池是2V、锂电池是3.6V。常用的充电电池是镍镉或镍氢,它的标准电压就是1.2V。

网友F:
因为两者选用的电化学反应不同,所以电动势也就不同,一般的碳性干电池或碱性干电池是用锌筒/锌粉做负极,铵盐溶液 / 碱性溶液做电解液,石墨做正极,新电池开路电压约为1.5V。而你说的“充电电池”是不确切的,这应该叫“镍氢/镍镉充电电池”,它们的开路电压才是1.2V左右,而其它的充电电池开路电压就不是这个数值了,铅酸电池为2V,锂电为4.2V,镍锌电池为1.6V,磷酸铁锂电池为3V……这些电池的输出电压不同原因就是由于其发生的电化学反应不同

网友G:
为了与普通1.5V碱性电池匹配, 因为一般充电电池的内阻比普通1.5V碱性电池小, 以保证适宜的工作电流

网友H:
一般用干电池的用电器都设计成电池单体电压下降到剩0.9~1.0V时基本还能正常工作, 就是为了充分利用电池的电力. 所以1.2V没什么问题

网友I:
充电电池的特点是内阻比较小,连接上负载后,电压的下降程度小,基本可以维持在1。2V。

网友J:
一般电池供电,电压范围都很宽的,所以没什么问题

网友K:
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电池内储存的化学能的消耗,内阻增大,对外提供的电压总会下降,碱性电池不会一直保持一个固定的输出电压。用电器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对电压的要求会有个范围。

网友B:
普通电池电压是1。5V是指空载电压,普通电池的内阻比较大,连接负载以后,电池电压就会下降到1。2V左右。(电压有很大一部分加在自身的电阻上)。

网友L:
正因为充电电池的内阻比较小,放电电流会相对普通电池大,所以,不是所有用普通电池的电器都适合使用充电电池的。请仔细看说明书,如果不能使用充电电池的,说明书上会有特别指出。

楼主(2016-02-21):
引用 网友L:
正因为充电电池的内阻比较小,放电电流会相对普通电池大,所以,不是所有用普通电池的电器都适合使用充电电 ...

对的,有的说明书上说,乱用会炸掉的。

网友L(2016-05-09):
引用 楼主:
对的,有的说明书上说,乱用会炸掉的。

这个炸掉,只是说电池坏鼓起,坏掉。真是爆炸,也是基本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