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PT100电桥电路疑问?

楼主(2016-01-05):
如上的电路图,线阻r改变了,运放的输入也改变了吧,那这个电路怎么能够消除PT100的线阻?
而且单臂电桥输出是非线性的,那不是又增加了误差?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电路的有什么优势?

网友A:
从严格意义上讲,你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因为电桥上面的电阻2.4K远大于 (Rt + r )或 (100 + r),因此2.4K电阻下端可以近似看做两个相等恒流源,恒流I = 2.5V / 2.4K = 1.04mA。仪表放大器的输入电压Vin = I (r + Rt) - I (100 + r) = I * (Rt - 100); 所以Vin与线阻r无关。不过,把2.4K电阻下端电流看做恒流源到底是一个近似,总存在少许误差,更准确的方法是用两个相等的真正恒流源替换2.4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严格意义上讲,你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因为电桥上面的电阻2.4K远大于 (Rt + r )或 (100 + r),因此2.4K ...

看来分析模电要重整世界观才行,凡事都不能往绝对去想。。

网友B:
楼上正解,RTD在设计时是需要考录很多因素的,其中PT100自身的自热和热功率耗散是绝度要考虑的,这也是恒流源几乎都在1mA附近的主要原因,一般都在1mA一下,至于你问的,3线制有线阻误差,这是不对的,3线制先对两线制的优势就是通过两个恒流源消除了线阻r,你可以画画,推到下,两线制这有这个固有误差,可以通过校准消除。

楼楼主的这种接法,误差会很大的,因为你假设的两个恒流源都是一个电源,你可以分析下,在导通情况下,两个2.4K上的电源会不会有钳位风险,也就是两个恒流源相互影响,及时你用100欧姆模拟0度(PT100 385 100欧姆0度),也只能保证在度时的精度,在大范围测量时,精度没法保证,因为你的源已经偏了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