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正激反激拓扑关于磁芯复位绕组的理解与疑问,请大家指点

楼主:
提个问:正激电源里需要安装磁芯复位绕组,而反激电源却没有;按道理说是正激电源与反激电源的拓扑差异导致的,那么问题就来了:
1)反激电源如果是空载的时候,ic通过反馈会将占空比(固定频率)或者频率(固定占空比)调得很小,但一次侧始终是有导通,也就是说会磁芯的能量也是会有累积的,这样的话就不怕磁芯饱和吗?
-------------------------------------------------------------------------------------------------------------------------------------------------------------------------------------------------------------
2)正激电源如果是带负载的情况,一次测输入的能量,基本上都耦合到二次侧给负载提供能量了。也就是说在一个开关周期内,Toff期间其实磁芯当中已经没有多少能量了,那还要磁芯复位绕组干嘛,就好像1)中我说反激的那种情况:小能量累积,但没有复位绕组。而且我就不理解这个正激拓扑在一个周期内还有剩磁,而反激却没有。                                                           感觉是正激磁芯能量每个周期T都用不完,都要通过磁芯复位绕组放掉,而反激电源储的能量就全都用完了。好奇怪有没有?

网友A(2016-01-05):
反激的副边输出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磁复位过程,只是复位形式不一样。
不管是正激还是反激,磁复位过程都是在MOS关闭的时候

网友B:
你考虑的角度很好啊,不过楼上也说了,作为反激式电源为输出稳定都会带有假负载,这个楼主须知,所谓的磁饱和,磁复位楼主要根据磁滞回线来理解。图中所附带的图片供楼主参考,反激式或者正激式变压器在开关管导通时磁感应强度随磁场强度升高而增大,这是一个升的过程,要防止磁芯饱和就必须有个降,否则磁感应强度会越来越大趋于饱和,而降的过程就是磁感应强度随磁场强度的降低而减小,磁场里面磁场强度是和电流直接挂钩的,那么你就该明白电流怎么降的,磁场强度就怎么降。反激式开关管导通电流升,关断时次级电流降(空载有假负载消耗能量),这个电流是可以折算的。而正激式开关管导通电流升,关断时初级断,次级线圈被输出二极管反向截止了,这个电流就降不了,加个复位线圈刚好就能降下来,进一步这个辅助线圈运用的就和反激式输出线圈一个道理了,这下希望能明白

网友C(点评):
你好!请问一下,正激拓扑结构的磁芯激磁和去磁都发生了磁通量的变化,是不是都产生了感应电动势,复位绕组是不是把一部磁芯的能量反还给了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考虑的角度很好啊,不过楼上也说了,作为反激式电源为输出稳定都会带有假负载,这个楼主须知,所谓的磁饱 ...

您好,谢谢您的回帖。我后来也是这样理解的。主要是因为拓扑的不同。正激拓扑的次级,那个反向的二极管是关键,toff器件二次侧相当于是空载了,这个空载跟反激的不一样,反激的空载并不是完全的空载,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都可以看成是负载。那正激toff期间的能量连个假负载都没有,必须考磁芯复位绕组去将能量放出去。据说会因此炸管。。。。不过炸管炸电容我都还没见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激的副边输出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磁复位过程,只是复位形式不一样。
不管是正激还是反激,磁复位过程都是 ...

好嘞,谢谢版主

网友D(2019-11-14):
引用 网友B:
你考虑的角度很好啊,不过楼上也说了,作为反激式电源为输出稳定都会带有假负载,这个楼主须知,所谓的磁饱 ...

你好,我有疑问请你帮我解答下:
1.如果反激变换器有多个输出绕组,其中一个绕组空载(直接空贴这个绕组的输出二极管),对变换器有什么影响呢。
2.我记得书上的正激变换器的例子是辅助线圈磁复位需要一个最小的复位时间,当复位完毕后原边绕组磁场强度为0,磁芯剩磁Br。如果复位的时间不够,磁场强度不能降低到零,对正激变换器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有疑问请你帮我解答下:
1.如果反激变换器有多个输出绕组,其中一个绕组空载(直接空贴这个绕组 ...

第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绕组不是初级采样绕组,则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除了这个绕组的分布参数对其他几个绕组有交互影响,你可以当做这个绕组不存在。
正激变换器的激磁复位,並不一定需要专门的辅助线圈,这个只取决于你采用什么样子的架构而已,比如单管正激,则肯定需要一个专门的磁复位绕组,而双管正激,则就完全没有磁复位绕组,主绕组通过复位二极管复位自己的激磁能量。所有的激磁复位,都需要给予一定的时间,包括双管正激最大占空比限制为50%以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激磁没有完成全部的复位,则意味着每个周期都有一个哪怕很小值的剩磁留下,只要发生这个情况,则在这个占空比工作状况下,均会产生没复位的剩磁,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很清楚的算出来,这个值在每个周期都会逐步积累,最终直接导致磁芯饱和,所以这个情况是严禁发生的。这产生不是影响是崩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绕组不是初级采样绕组,则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除了这个绕组的分布参数对其他几个 ...

嗯嗯,我大概明白了,就是说对于单管反激变换器来说,次级绕组中必须要有一个能在管子截止的时候消耗变压器中存储的磁能。而正激变换器则是必须要合理设计,保证辅助绕组能够在管子截止的时候把能量全部返还给电源对吧。

网友F:
第二个问题我记得是要了解激磁的过程,需要了磁通路建立的微观过程

赵修科老师的书上记得有,可以找找

网友G(2021-03-27):
单管反激变换器相对来说,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