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助】 FOC 伺服控制3 层 PI参数调试

楼主(2016-01-05):
最近一直在调试FOC云台;

硬件架构是STM32+MOS+双电阻采样+磁编码器 4096 × 4 AB输出;
软件是FOC + Id&Iq PI + Speed PI + Angle PI;

由于之前没有相关调试经验,写完架构以后好难整定3层PI参数,有大侠可以指点一二不?小弟不胜感激;:)
现在写完软件架构了, 载波20k,每个载波都在计算Id & Iq PI, 10个载波计算一次速度PI, 100个载波计算一次位置PI,现在位置PI只有P,没有积分项;

网友A(2016-04-03):
先调电流环再速度环最后是位置环

网友B:
位置环先不要急着调,把速度环调稳定再说。

网友B:
最先开始,可以在Ud,Uq设定个假的正弦输入,看后端的SVPWM是否为马鞍波,这些都调对了,再把电流环的结果给UdU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