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90单片机不工作

楼主(2016-01-05):
用PIC16f690做一个继电器控制程序,程序写进去了,但是不工作,大家给我分析一下这里是部分程序:
#include <pic.h>
__CONFIG(0x3b2a);   //XT,MCLR,CP,CPD,保护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  // 4M晶振数值

void init(void)
{
     ANSEL  = 0x00;
    ANSELH = 0x00;       //数字量输入

    TRISA|=0x04;        //RA口,RA2输入,其他为特殊端口不设置
    TRISA&=0x04;

    TRISB|=0x00;        //RB口为输出口
    TRISB&=0x00;
    //WPUB=0xff;          //使能RB所有口的内部弱上拉功能。

    TRISC|=0xff;        //RC口为输入端
    TRISC&=0xff;

    T0CS=0;             //给Timer0选择内部指令周期计数,即将它设置为定时器功能。此时Timer0也开始工作了。
    PSA=0;              //将预分频器分配给Timer0.
    PS2=0;              //分频比设置为16.则在4M晶振下,Timer0一个中断周期为4096us。
    PS1=1;
    PS0=1;
    T0IE=1;             //允许Timer0中断
          PEIE=1;           //允许所有未被屏蔽的外设中断
          GIE=1;            //允许全局中断

        WDTPS3=0;           //设置看门狗分频是2048
    WDTPS2=1;
    WDTPS1=1;
    WDTPS0=0;
//        PORTC=0xff;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asm("clrwdt");
                if(RC5==0)
                        RB4=0;
                else
                        RB4=1;
        }
}

这里是硬件电路

楼主:
测试了一下,晶振两端电压相对电压为5v,换了晶振也是一样的,什么原因

网友A:
拿示波器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示波器测试一下。

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程序写进去后,输入信号时继电器不动作,强制动作后,保持,断开信号后继电器也断开

楼主:
又测试了一下,应该是输出光耦那端的问题,单片机输出为0,光耦应该导通的,可是没有,
el817,1脚电压为1.2V,2脚为0(理论导通),可是4脚电压为3.1伏,不知道啥原因呢

楼主:
是出在硬件电路的问题上了,光耦输出端不导通

网友A:
断开后面的继电器电路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后面的继电器电路测呢?

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是后端的光耦驱动力不行,换成达林顿的光耦就好使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网友B:
用示波器测试测试,应该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C(2016-02-04):
cp cpd保护后,单片机还能下载程序吗

网友D(2018-03-12):
楼主,您好,我最近在研究pic16F690,我想知道这片芯片 用什么软件来编程和下载呢,我看MPLAB IDE
好像要用汇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我最近在研究pic16F690,我想知道这片芯片 用什么软件来编程和下载呢,我看MPLAB IDE
好像要用 ...

可以C的,PICC编译器论坛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