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接CMOS sensor问题

楼主(2016-01-05):
Hello~各位大师,小弟来请教IMX6关于LVDS的一些问题,如题,CMOS Snesor是8通道的LVDS,但是小弟只在IMX6里面看到了两个4通道的LVDS,小弟就有点疑惑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接呢?如下图,还望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IMX6

IMX6

CMOS Sensor

CMOS Sensor

网友A:
第一图中的两个LVDS是输出,是接液晶显示屏用的,不是camera sensor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中的两个LVDS是输出,是接液晶显示屏用的,不是camera sensor的输入.

啊?是这样啊,手册里面写的是input,我以为是输入的。那这个sensor在IMX6中应该接什么接口呢?MIPI接口?MIPI接口也只有4个差分对、

网友B:
camera sensor还有lvds接口的?:o
要接什么类型的接口看你sensor的支持

网友C:
lvds是用于显示的,可以两路分开显示,或者两路一起设置为dul或spl输出,cmos是用的csi借口或mipi csi借口

网友D:
学习学习硬件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是这样啊,手册里面写的是input,我以为是输入的。那这个sensor在IMX6中应该接什么接口呢?MIPI接口 ...

CSI接口或者MIPI CSI这两个是camera sensor的输入,你发的那个input是reset后的状态,内部ROM或者软件还没有开始执行的时候的状态,看注释The state immediately after reset and before ROM firmware or software has execu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