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HT1621 液晶显示驱动 如何省电?

楼主(2016-01-05):
做了一个有LCD显示的产品,现在各项功能都正常了..但是单片机进入省电之后,HT1621也关闭了电源(发送了关闭指令以及省电指令).实测还有130uA电流(正常工作实测300uA电流),怎么回事呢?.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硬件关闭HT1621电源吗?如果是,则所有连接HT1621的IO也要输出低电平。

网友B:
1621自己没有低功耗模式?要硬关电源??

网友C:
关闭外围电路电源,io设置成指定的电平。看看能到多少功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找到了...是1621的数据线连接单片机的IO口有漏电流,把IO口改变一下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关闭HT1621电源吗?如果是,则所有连接HT1621的IO也要输出低电平。

的确是这样...

网友D:
搞定了就好!需要液晶屏楼主也可以找我

网友E(2018-08-04):
推荐几款替代HT1621,HT1622,HT1623 ,HT1625,HT1626 的驱动IC
LCD驱动IC  全部工业级芯片、且芯片价格特优、性能稳定、抗干扰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