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 BSP 的Ipl地址配置文件是哪一个呢?

楼主(2016-01-05):
imx6s BSP 的Ipl地址配置文件是哪一个呢?在etc下找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A:
ipl是什么东东

楼主:
ip地址,打错

网友B:
应该是通过udhcpc自动获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通过udhcpc自动获取的吧......

动态获取,那要自己设定怎么办?ifconfig改了断电之后就恢复原样了。:'(

网友B:
看看执行哪些脚本文件,直接在脚本里面写死,试试吧......

网友C:
可以在脚本里面完成这些功能,楼主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