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DMA的传输效率问题

楼主(2016-01-05):
DMA, DM, ST, RS
请问DMA的传输效率与那些因素有关,怎么才能提高,还有配置DMA的传输位宽与burst大小对DMA传输效率又什么影响,怎么测试传输的效率啊,求帮助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微机原理的教材

网友B:
这个问题太高深了......dma就是为了解放cpu的,位宽之类的参数都是对外围的......

网友C:
针对于大块数据来说,一般情况下,burst越大越好,位宽也是占据了整个数据宽度最好,但是大的burst缺点也很明显,比burst稍小一点的数据传输怎么办?所以一个burst多大要在设计的时候计算出来系统使用多大的burst才能最大可能地利用总线。
影响DMA效率的因素很多,比如bus matrix如何设计的,是否有多端口ram,仲裁器中DMA控制器的优先级等等。而且DMA的效率也有可能不是最终效率的瓶颈,如果cpu在dma时只能原地等待,而不能去处理其他事务,那么这样的dma效率再高意义也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