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629仿真出错 新手求教

楼主(2016-01-05):
小弟新手,接触PIC单片机不久,现做个PIC12F629的一个IO口(即#2pin——GP5)输出一方波
可是在proteus仿真的时候有错误提示:[PIC12 CORE] PC=0x0011. Stack overflow executing CALL instruction. [U1]
网上查询的原因是看门狗的问题。可是在程序内我已经关闭了看门狗功能,极有可能是小弟不会正确设置。
附上代码,望指正错误

#include<pic.h>
#include <htc.h>
__CONFIG(FOSC_INTRCIO & WDTE_OFF & PWRTE_OFF & MCLRE_OFF & BOREN_OFF & CP_OFF & CPD_OFF);

void interrupt PWMGP(void);
unsigned char stat = 0;
void main()
{
TRISIO5=0;     //GP5=U_2PIN=输出

//Timer0初始化设置
PSA=0;//Timer0 使用预分频器
//Timer0选择分频率为1:2
PS0=0;PS1=0;PS2=0;
//内部时钟定时方式,定时时间:20uS,误差:0uS
T0CS=0;
TMR0=0xF6;
T0IE=1;//Tiemr0中断允许
GIE=1;
GP5=0;
while(1)
{
}
}

void interrupt PWMGP(void)
{
if(T0IF)
  {
   T0IF=0;
   TMR0=0xF6;
   if(stat==1)
   {
      GP5=0;
   stat=0;
   }
   else
   {
       GP5=1;
       stat=1;
   }
  }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怀疑是20us时间太短,你试着把时间调到200us试试

网友B:
型号太老。。。

网友C:
中断太快,进出中断花了10us,还,想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