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ltera sopc的pci ip核开发

楼主(2016-01-05):
先用sopc  添加 PCI ip 及 memory
如图

楼主:
之后 如何使用啊

比如 我想控制1个led

在什么位置添加啊?

楼主:
我理解 后端 还需要添加  解码逻辑 (类似9054的解码逻辑)  在解码逻辑中 定义地址和硬件的映射关系

请指导?

谢谢!

楼主:
没人理我啊

楼主:
没人理我啊

顶顶顶顶

楼主:
还是没人理我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网友A(2016-03-29):
你要把你的模块封装成AVALON slave的接口挂在PCI上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