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上debug时候的有圈叹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05):
我在给写的例程debug过程中,可以设置breakpoint,然后那个点会变红,但是我现在调试的时候,设置断点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圈一个叹号的情况。好像只有在无效区域才会这样。如图所示,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带圈的是无效的语句阿,有一个竟然在注释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圈的是无效的语句阿,有一个竟然在注释行。。

对啊,就是下面那个明明是一句,要么报错,要么就是已经编译了啊。我是看注释行点breakpoint和下面那句一样才觉得是在无效句子的。下面那一句可能会使什么错误导致它无效呢?

网友A:
你的优先级怎么选的?有没有可能是优化掉了,或者永远执行不到那个位置?

楼主: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使能串口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这个是那段代码,不过。。。现在问题莫名其妙的没了。。。我途中出去了趟,所以电脑重启了一次,上图所示的地方就可以设置了==
谢谢啦

楼主:
额,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本来是这样的,我用开发板在跑例程,然后效果不对,然后我就进调试模式找问题。最后发现不是程序的问题。由于开发板与给的资料不同期,所以有一些管脚的连接出现了变化,我最后拿示波器以及万用表亲测发现==

网友B:
可能以前是断点 后来指向变成了无意义的代码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本来是这样的,我用开发板在跑例程,然后效果不对,然后我就进调试模式找问题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