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初始化MC52IR3模块后,总是重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05):
现象是:
^SYSSTART[2016-01-05 05:36:19.459]
^SYSSTART[2016-01-05 05:36:26.879]
^SYSSTART[2016-01-05 05:36:34.558]
^SYSSTART[2016-01-05 05:36:41.992]
^SYSSTART[2016-01-05 05:36:49.440]
^SYSSTART[2016-01-05 05:36:57.153]
^SYSSTART[2016-01-05 05:37:04.660]

这是有问题吗?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怎么就结贴了啊?

网友A:
先检查电源稳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源稳不稳

后来用示波器看了下,确实电源不稳定,加了一个钽电容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