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51单片机] 【已推翻结论】只使用单片机定时器是无法100%精确时间的

楼主(2016-01-05):
我用单片机写了个时钟程序,想节约成本,不使用专门的时钟芯片,只用单片机内置的定时器中断,发现了如下问题:

如果只用一个定时器T0,用来走秒,数码管的刷新和显示全放在main的while里,走时还算比较准确,呆看了一分钟,没有明显的误差感觉。

可是,正常应用场景,功能越来越多,程序代码越来越多,8个数码管的刷新消隐,不能放在main里,否则代码多了,显示会有明显闪烁。

所以数码管的显示,放在了定时器T1,1毫秒刷新消隐显示一个数码管。

为了保证时间的精度,走秒的T0比显示的T1的优先级要高,且T0里面的代码非常精简,只计算秒数,不进行其他业务逻辑。

可是即使如此谨慎,两个定时器都运行的话,时间却出现了明显的误差!

通过呆看观察,大概每走10-15秒左右,丢失1秒……

我估计应该是两个定时器,争用CPU时间造成的。

T0是每50毫秒触发,计数20次,加1秒;T1是每1毫秒触发。

所以每50毫秒的时候,T0将会与T1有一次争夺,争夺造成的时间损失,大概等于T0+T1的代码运行所需要的时间……

这就很郁闷了,代码中有各种选择、循环,根本无法准确预测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所以,我的结论是,只用定时器的话,是无法精确时间的!

如果只是小制作的话,用定时器计算时间还可以。

要是重要的工业应用的话,还是要用专业的时钟芯片来计算时间吧。

楼主:
我已找到问题所在,对于草率做出的结论,表示惭愧……

只使用单片机定时器,并同时启用多个定时器,是不会相互干扰,并能够准确计时的!

请看如下代码: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Init()
{
        //晶振=12MHz
        //90C516RD+ 是12T的
        //时钟周期=1/12
        //机器周期=12 * 1/12 = 1us

        //T0和T1都是16位定时器
        TMOD=0x11;

        //定时器0设置成50ms=50000us(用于走秒)
        //(65536-50000)/256=60=0x3C
        TH0=0x3C;
        //(65536-50000)%256=176=0xB0
        TL0=0xB0;

        //定时器1设置成1ms=1000us(用于显示)
        //(65536-1000)/256=252=0xFC
        TH1=0xFC;
        //(65536-1000)%256=24=0x18
        TL1=0x18;

        //T0设置为抢占优先级
        PT0=1;

        //T0和T1启动
        TR0=1;
        TR1=1;

        //T0和T1允许启动
        ET0=1;
        ET1=1;

        //中断总开关开启
        EA=1;

        //定时器0计数器清零
        timer0Counter=0;
}

之前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因为没有设置抢占优先级。

单片机默认优先级,一个中断或定时器,不论优先级高低,都会先运行完一个,再运行另一个。

优先级的高低,只会影响准备进入中断或定时器的顺序。

单片机可以设置为抢占优先级模式,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PT0=1;

就是因为这几个字母,程序效果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抢占优先级模式就是,在其他中断或定时器正在运行的时候,另一个具有抢占优先级的中断或定时器可以打断它,提前运行。

PT0 表示 定时器0 的抢占优先级,所有中断/定时器的抢占优先级默认为0,设置成1,就可以打断别的中断了。

现在的走秒程序,人已经感觉不出来了误差了……

========

附加提示:

许多人以为,设置 IP(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跟如下的默认优先级是一回事:

interrupt 0 -> INT 0
interrupt 1 -> Timer 0
interrupt 2 -> INT 1
interrupt 3 -> Timer 1
interrupt 4 -> UART
interrupt 5 -> Timer 2
interrupt 6 -> INT 2
interrupt 7 -> INT 3

其实不对,以上的默认优先级,你是改不了的。

设置IP,是附加另一套优先级规则,来改变最终的优先级顺序结果。

PX0 ~ PX3, PT0 ~ PT2 等,都只能设置0或1,表示是否抢占。默认值都是0。

在设置为0的时候,优先级还是按照默认优先级顺序来运行。

网友A:
你的问题在于刷新显示1mS间隔偏小。    所谓的争夺可以设置优先级来解决
  更关键的是你需要明白你的各个中断的服务时间,完全玩C,用软件仿真,也可以清楚大概的代码运行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在于刷新显示1mS间隔偏小。    所谓的争夺可以设置优先级来解决
  更关键的是你需要明白你的各个中 ...

一共8个数码管,每个数码管1ms,总共就是8ms,据说10ms刷新就是所谓的,高级电视100Hz刷新无闪烁……

如果不用1毫秒的定时器,真想不到该用什么了……

网友A:
1、你的8位显示可以稳定至少100mS吧,你的主循环能不能做到100mS内循环一次?如果能做到,可以在主循环中处理相关的解码等工作,在1mS中断内处理IO端口这种方式来扫描,那么应该可以做到在顶多几十个uS内完成一位的扫描工作,否则你需要将扫描代码中无谓的消耗排除在中断外。
2、视觉暂留约100mS, 用5mS扫描间隔,刷新周期约25Hz,肉眼应该观察不到闪烁。
3、如果一定要1mS扫描,硬件上如果可以采取措施,可以考虑将8位扫描改成两路4位扫描,降低扫描速度。

楼主:
给我自己一个提醒,后来看教程得知,默认优先级和抢占优先级是不一样的,估计要把T0设置成抢占优先级,效果会更好~

网友B:
这明显是程序做的不行。定时器要用自动重装定时器,要不就要做补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程序做的不行。定时器要用自动重装定时器,要不就要做补偿。

嗯,二姨家关于这个定时器的精度,一直是月经贴,只是最近估计二姨快到更年期了才讨论得少些。楼主这结论太武断

网友D:
用有自动重载功能的定时器,没有累加误差,应该可以精确定时.
51单片机的T2,是16bit重载.T1是8bit重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有自动重载功能的定时器,没有累加误差,应该可以精确定时.
51单片机的T2,是16bit重载.T1是8bit重载.

我原来一直以为T2不能用呢……原来还有这高级功能,我去研究研究……

网友E:
程序太菜了,好好规划一下,

看到别人说STM32定时不好,我开始也这样想,

后来改进一下,可以用到2PPM以下,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太菜了,好好规划一下,

看到别人说STM32定时不好,我开始也这样想,

是啊,我已找到问题了,正在整理发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已找到问题了,正在整理发布……

补偿做的好的话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找到问题所在,对于草率做出的结论,表示惭愧……
之前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因为没有设置抢占优先级。

楼主还没有完全找到问题所在.
51响应中断的时间是不同的,即使你把该中断设为最高抢断优先级.
你很难做出正确的补偿,所以还是不是100%精确.

想要100%精确,必须要有自动重载功能的定时器.

网友D:
介绍一种很特别的自动重载的方法.

1:51mcu的晶振选择11.0592M.这样50毫秒定时间隔的TL0的值为0.
2:中断响应后,立刻给TH0赋值,不给TL0赋值.
3:再把该中断设为最高抢断优先级.

通过上述3点,就可以100%精确.误差只和晶振的精度有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介绍一种很特别的自动重载的方法.

1:51mcu的晶振选择11.0592M.这样50毫秒定时间隔的TL0的值为0.

晶振是11.0592MHz

机器周期= 11.0592/12 = 0.9216

50ms:0.9216 * 50000 = 46080

TH:(65536-46080)/256 = 76 = 0x4C

TL:(65536-46080)%256 = 0

这真是太巧了,看来你真是经验丰富才能发现这个啊!

太感谢了:handshake

============

2016年10月26日订正:以上内容有逻辑计算错误,下面才是正确的计算步骤。

晶振=11.0592MHz

时钟周期=1/11059200s

89C52机器周期=12/11059200s

50ms是多少个机器周期:

0.05/(12/11059200)=0.05*11059200/12=46080个

定时器初值应该装入多少:

65536-46080=19456=0x4c00

所以:

TH0=0x4c

TL0=0

赋值的时候,不用给TL0赋值,可以少一步操作,节约了时间,提高了精度

网友D:
11.0592M=256*12*4*3*3*100
所以只要是1/(4*3*3*100)秒的整数倍,低8位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592M=256*12*4*3*3*100
所以只要是1/(4*3*3*100)秒的整数倍,低8位都是0.

:dizzy: 有点复杂了……

在实际中,晶振可能无法强制要求11.0592,秒数可能无法要求整数倍……

总结一下大概三点,精度就已经很够用了:

1、优先使用T0计时
2、使用自动重装功能
3、T0设置最高抢占优先级

网友G:
那是因为LZ你没设计好程序。
有自动重装的,更没有问题,没有自动重装的,不改变低字节,也没有问题。我近来就用STC11L02E设计了几种LED数码管时钟。
使用4.096MHZ做主频,定时器0工作于1T 16位模式,下面是中断。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E0;        // 4096000 / 8192 = 500HZ,

    if(++cnt_8ms >= 250)  // 500ms
    {
       cnt_8ms = 0;
       B_HalfSecond = 1;  // 0.5秒到
    }
    B_2ms = 1;    //2ms时隙
}
中断重装了TH0,TL0不改变,则定时精度就依赖于晶振。

我用一个1ppm的有源时钟,则年误差为30秒内。用普通晶体,程序有误差校准,年误差也能保证在60秒内。

网友H:
中断+自动重装初值,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做到0误差,当然由于我们使用的晶振是不可能百分百精确无误,因此误差是客观存在的。

网友I:
自我纠正得挺及时,其实一个做技术的,还是不要轻易地下这些结论为好。时钟芯片和定时器精度的区别本质上应该是晶振精度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是11.0592MHz

机器周期= 11.0592/12 = 0.9216

无意翻到,真赞: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中断+自动重装初值,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做到0误差,当然由于我们使用的晶振是不可能百分百精确无误,因此误差 ...

哪怕排除晶振的误差,你这方法理论上仍然有误差,不信发个1KHZ的脉冲,示波器搭上去看看频率能稳定到小数点后几位: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哪怕排除晶振的误差,你这方法理论上仍然有误差,不信发个1KHZ的脉冲,示波器搭上去看看频率能稳定到小数 ...

如果用自动重装、溢出可以自动硬件输出取反IO的(比如STC的1T系列,或者像AT89C52这样标准的51系列有Timer2的),则,输出1KHZ脉冲基本跟晶振的精度一样,抖动近似。比如用一个0.1ppm的有源时钟,则输出1KHZ也是0.1ppm。

网友J:
当年用最垃圾的89C52做的万年历,误差每年10分钟左右

网友K:
晶振本身也有误差和漂移,所以适时做补偿就可以了。

网友L:
我觉得楼主应该把系统移植到ARM芯片上,用系统嘀嗒计时器来做产考

网友M(2016-03-13):
楼主你好,我觉得你如何想在单片机内部实现精准计时,可以用STM32类的内部自带的RTC,实时时钟,就可以做到万年历 。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介绍一种很特别的自动重载的方法.

1:51mcu的晶振选择11.0592M.这样50毫秒定时间隔的TL0的值为0.

哥,小弟是菜鸟,理解能力有限,能不能贴出代码看一下!

网友D:
//11.0592MHz 10mS重载值(65536-9216)
#define T_RELOAD_ (65536-9216)
#define T_RELOAD_LO        (T_RELOAD_ & 0x00FF)//等于0
#define T_RELOAD_HI        (T_RELOAD_ >> 8)

//T_RELOAD_LO为0,代码如下.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
        TH0 = T_RELOAD_HI;
        //代码
}

//12MHz 10mS重载值(65536-10000)
#define T_RELOAD_ (65536-10000)
#define T_RELOAD_LO        (T_RELOAD_ & 0x00FF)//等于240
#define T_RELOAD_HI        (T_RELOAD_ >> 8)
//T_RELOAD_LO不为0,代码如下.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int i;
        TR0 = 0;
        i=T_RELOAD_+15+(TL0|(TH0<<8));
        //修正值15是T0由关闭到开启的机器周期数.要看汇编代码调整.
        TL0=(unsigned char)i;
        TH0=(unsigned char)(i>>8);
        TR0 = 1;
        //代码
}
上述2段代码都能实现精确定时,无累积误差.可以看出,使用11.0592M晶振代码更简单,效率更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哥,小弟是菜鸟,理解能力有限,能不能贴出代码看一下!

上面代码改成50mS.
//12MHz 50mS重载值(65536-50000)
#define T_RELOAD_ (65536-50000)
#define T_RELOAD_LO        (T_RELOAD_ & 0x00FF)//等于176
#define T_RELOAD_HI        (T_RELOAD_ >> 8)
//T_RELOAD_LO不为0,代码如下.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int i;
        TR0 = 0;
        i=T_RELOAD_+15+(TL0|(TH0<<8));
        //修正值15是T0由关闭到开启的机器周期数.要看汇编代码调整.
        TL0=(unsigned char)i;
        TH0=(unsigned char)(i>>8);
        TR0 = 1;
        //代码
}

网友D:
//11.0592MHz 50mS重载值(65536-46080)
#define T_RELOAD_ (65536-46080)
#define T_RELOAD_LO        (T_RELOAD_ & 0x00FF)//等于0
#define T_RELOAD_HI        (T_RELOAD_ >> 8)

//T_RELOAD_LO为0,代码如下.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
        TH0 = T_RELOAD_HI;
        //代码
}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上面代码改成50mS.

哥,太给力了。TL0直接赋值为零,不进行右移八位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D:
不行.
定时器溢出,TL0后还会继续增加,假如TL0直接赋值为零,就会产生误差.
只能给TH0赋值.

T0中断发生后,要尽快响应.假如响应时间可以超过256个机器周期,也会产生误差.
下面的代码可以让响应时间超过256个机器周期.
//T_RELOAD_LO为0,代码如下.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
        TH0 = T_RELOAD_HI+TH0;
        //代码
}

网友:
对于中断这一块,看了网上很多教程都不明白,上了单片机的课一下就清楚了。网上的资料太没条理了,没法和书上比。兴趣很重要,但老师也很重要。看来考一个好的大学,比泡论坛要有用多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