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foc 相电流波形

楼主(2016-01-05):
使用ST的foc4.2库,12V直流无刷电机带1000线编码器,低速相电流波形如下,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高速相电流波形正常。C:\Users\windows\Desktop\电机相电流.jpg

楼主:
附上图片

电机相电流

电机相电流

网友A:
不清楚,不过现在ST搞这个的大牛跳槽了。

楼主:
调试过程中尝试将电流环的P减小,可以将图片中的杂波去掉。(备注:波形是通过电流探头采集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不过现在ST搞这个的大牛跳槽了。

你说的是蒋工吗?

网友C:
想搞搞无编码器控制呢 看来难度不小啊

网友D(2016-02-17):
相电流在一边有明显的纹波, 首先判断是否示波器探测问题, 这么大纹波应该能带来比较明显的电机异常声响的噪声了.
这个大纹波和电机电流相位重合, 不能排除来自位置传感器上的噪声或信号异常, 先示波器捕捉一下这上面的信号. 如果信号正常, 还可能是编码器线数设置有误.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