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使用MOS管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1-05):
我有一个功率电路如下图所示,J1和J2接负载。在J1、J2都不接负载的时候用表测Q1和Q2的S、D两端的压差为0,当Q2接上负载电流大概1A多的时候测Q1的S、D两端的压差竟然有7mv,Q2的电流越大Q1的S、D两端的压差越大。同样给Q1接负载Q2有同样的反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A:
真是莫名其妙,有7mv怎么了?不许mos管有内阻?

网友B:
1A多的时候才7mV,Rdson挺小的嘛

网友C:
楼上二位大概没看帖。

回楼主:可能是电路板上导线的压降影响。

网友D:
可能是线宽用的小

网友E:
看了数遍,仍然不敢断定楼主说的什么。
“Q1和Q2的S、D两端的压差为0”,细看Q1Q2分别位于图一图二,没法理解。

网友F:
分别位于图一图二不算希罕,还有分别位于页一页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多的时候才7mV,Rdson挺小的嘛

哥,麻烦您再看一遍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数遍,仍然不敢断定楼主说的什么。
“Q1和Q2的S、D两端的压差为0”,细看Q1Q2分别位于图一图二,没法理 ...

Q1的源极和漏极的压差以及Q2的源极和漏极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别位于图一图二不算希罕,还有分别位于页一页二的呢

老大,我的描述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莫名其妙,有7mv怎么了?不许mos管有内阻?

大哥,再看看贴我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量一下Q1或Q2大负载时,S端各自的电压,看看相差多少?别给我说一样的哦,电路上看这个24V是理想的,实际 ...

虽然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Q2有电流Q1没有电流的时候Q1的S和D之间有一个小压差),不过给了我灵感,我问题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线宽用的小

我量错位置了,虽然都是在24V的那条线上但是离着MOS管的S极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二位大概没看帖。

回楼主:可能是电路板上导线的压降影响。

谢谢,正如你所说

网友H:
看明白了,Q1和Q2的D之间漏电。

网友I:
抛开你的问题,J1与J2的位置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抛开你的问题,J1与J2的位置不合理

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明白了,Q1和Q2的D之间漏电。

他俩的D怎么可能漏电呢?

网友J:
1A的电流,在地线上都有可能产生压降,估计与电路板布线有关吧,你测量S,D之间的压降,是在管子的引脚的根部测量的吗,还有,你测量时在J1加电流,J2的两脚不要悬空,漏电这种可能性是 有的,那 种 情况 出现在Q1Q2在一个封装里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J:
1A的电流,在地线上都有可能产生压降,估计与电路板布线有关吧,你测量S,D之间的压降,是在管子的引脚的根 ...

我找到原因了,由于不是在管子根部测量导致的。

网友K:
有可能J1,J2并联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Q1的源极和漏极的压差以及Q2的源极和漏极的压差

还是不行啊!可能我太旧了,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行啊!可能我太旧了,撤。

不旧不旧, 可能是你最近没睡好?

网友L:
就是万用表量错了,他量的是24V和S的压差,不是D和S的。
24V到D的线阻,在其中一个管子负载后,产生了IR drop。

网友M:
也不怪2L3L看错了,楼主的这个描述实在是容易产生误解

网友F:
如果你按楼主的描述, 想象测量的过程, 就不会产生误解了

网友I:
sorry,看错了,没啥问题

网友N:
可能的解释是:你的负载是电机等高辐射负载,当Q2导通时,负载2会产生辐射或者串扰到CON1,使Q3以脉冲方式导通驱动Q1也以脉冲方式导通,所以有个压降。
为了验证我的说法,你用示波器看看Q1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能的解释是:你的负载是电机等高辐射负载,当Q2导通时,负载2会产生辐射或者串扰到CON1,使Q3以脉冲方式 ...

我的测量方法除了问题,没有紧挨着mos管的引脚测导致的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