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弱直流信号的测量

楼主(2016-01-05):
我想知道,对于微弱的直流电流进行测量,是不是一般都是按照将  电流进行I/V转换,然后对电压进行放大,然后再把电路进行滤波,最后送入单片机中检波,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另外,对于不同级别的电流,如微安级 纳安级 皮安级的方法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A:
还有种电容积分法,把I/V转换的电阻换成电容。
但不常用,需要放电电路。

楼主: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关于微弱电流的测量的(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