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的红外遥控解码程序

楼主(2016-01-05):
#include<msp430x14x.h>
//*************************************************
//***********基于MSP430的红外遥控器解码程序
//***********利用I/O口的中断功能结合定时间器,捕捉周期时间确定数值
//***********每16位编码表示一个按键
//***********只检测了1-6号键盘,其他的按照同样方式进行解码,相信你能做得到
//***********注意起始条件的判断
int count=0;//接受脉冲计数,16个信号
int overflow=0;//定时器A溢出次数计数
int biao=0;//起始标志位
unsigned int ki;//键值
unsigned int temp2=0;//定时器计数值
int d[3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脉冲时间保存
void Init_System(void)
{
  Init_CLK();
   Init_TimerA();
   P2IE|=BIT3;
   P2IES|=BIT3;
}
void Init_TimerA(void)
{
  TACTL=TACLR+TASSEL1+ID1;    //时钟源=ACLK,8分频,清TAR
  TACCTL0=CCIE;                     //CCR0中断允许
  TACCR0=60000;                       //定时125ms
TACTL|=MC0;                     //开始计数,增计数模式
}
//***************系统时钟设置****************//
//          主时钟MCLK=SMCLK=4M              //
//          辅助时钟ACLK=32768               //
//*******************************************//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
  BCSCTL1&=~(XT2OFF+XTS);
// XT2on,ACLK为32768
  //BCSCTL1&=~(XTS);
     BCSCTL2 |= SELM1+SELS;                       // MCLK = SMCLK = XT2
do    {
  IFG1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0);                 // fail?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Init_System();                  //系统初始化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等待中断
}
////===============定时中断=============////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Lamp_Drive(void)
{
    overflow++;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yaokong(void)
{
  int i;
  unsigned int temp1;
   temp1=TAR;
  P1OUT|=Light1;
   P2IFG=0x00;
   P2IE&=~BIT3;
   _EINT();
  for(i=0;i<=50;i++);//调试的过程中发现一干扰信号,此延时用来屏蔽干扰
  if ((P2IN&BIT3)!=0x00)
  {
    P2IFG=0x00;
  P2IE|=BIT3;
    P1OUT&=~Light1;
     return;
  }
     if(biao==0)
   {
      for(i=0;i<1000;i++)//起始位,注意起始位的判断
     {
        if((P2IN&BIT3)!=0x00)
          break;
     }
       if(i==1000)
      {
        biao=1;
        count=0;
       overflow=0;
      }
   }
    else
     {
         if(count<=16)
      {
      if(overflow==0)
             {
                 d[count]=temp1-temp2;
         }
        else
         {
           d[count]=temp1+60000-temp2;
            overflow=0;   //时间保存数组D[j]
          }
        if(count==16)
        {
          unsigned int tempui;
          ki=0;
           tempui=1;
          for(i=1;i<=16;i++)
          {
            if(d[i]>=1500)
               ki |= tempui;
            tempui=tempui<<1;//计数大于1500则表示数据位1
           }

       biao=0;
if (ki==0x2102||ki==0x2302||ki==0x2502||ki==0x2702||ki==0x2902||ki==0x2B02)
          {   if(ki==0x2102)
               ki=1;
               if(ki==0x2302)
                ki=2;
               if(ki==0x2502)
                ki=3;
               if(ki==0x2702)
                ki=4;
               if(ki==0x2902)
                ki=5;
               if(ki==0x2B02)
               ki=6;
              Concentr=(unsigned int)ki;
              Disp_Current(Concentr,Temp);
           }
         }
       }
      count++;
     }
  temp2=temp1;
   P2IFG=0x00;
   P2IE|=BIT3;
  //P1OUT&=~Light1;
}

网友A:
有详细说明吗

网友A:
IR红外驱动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红外驱动的设计。

这是工程的一部分,参考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B:
if (ki==0x2102||ki==0x2302||ki==0x2502||ki==0x2702||ki==0x2902||ki==0x2B02)

用switch,case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