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修改驱动使安装后设备名

楼主(2016-01-05):
如何修改驱动使安装后设备名,不显示为STM32 Virtual COM Port,而是其他

网友A:
这串字符就在下位机的某个文件里,改掉就行。

上位机在没有完成枚举的时候,照样会显示一次STM32的字符,需要在上位机驱动里面改。

楼主:
谢谢答复,能说的再具体点吗?新手小白

楼主:
继续请教高手,可以有偿指导。:lol

楼主:
继续请求高手更进一步指导

楼主:
可以有偿指导,有兴趣的指教的可以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