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mega16 twi问题

楼主(2016-01-05):
   TWCR = (1<<TWINT)|(1<<TWSTA)|(1<<TWEN);

   while(!(TWCR & (1<<TWINT)))
twi通讯,发出start信号后,twint不置位,请问是什么原因???一直循环在那里

楼主:
没人回答吗!!!!!

楼主:
大神,咋回事啊,求指点

楼主:
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啊???555555

网友A:
初始化对不对呀

楼主:
按别人的初始化的,大神,该怎么初始化那两个接口????

楼主:
该怎么初始化那两个管脚

楼主:
我是DDRC&=(~(1<<PC0)|(1<<PC1)); PORTC|=((1<<PC0)|(1<<PC1));

楼主:
然后twcr=0x44 twbr=0x20  twsr=0

楼主:
大神呢,难道你们用的都是模拟的吗?

楼主:
真不明白,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了还是怎么回事???没人回答啊????

网友A:
检查检查硬件是不是好的。

楼主:
是好的啊!!!检查好几遍了,24c02换了两个了

楼主:
avr这里人气也太冷了吧

网友B:
就这两段代码来看,你的操作完全没问题。两个I2C端口初始化在(TWCR=(1<<TWEN))中即可完成。 还有就是楼主是如何判断TWINT没有置位,或者循环没有跳出的呢?  我也想看看楼主前期设置代码

楼主:
我仿真的,就卡到while语句那里了啊,所以就判断没置位啊!

楼主:
前期代码就是初始化啊!!!都写出来了,

楼主:
twbr=0x20  twsr=0   twcr=0x44,这是初始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两段代码来看,你的操作完全没问题。两个I2C端口初始化在(TWCR=(1

我写了,还在不!!!这个问题我实在解决不了,郁闷死

楼主:
已经解决,方法就是换位4m的熔丝位,然后再换回来,其实我还是稀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