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32905MCU这类ARM9单片机用什么IDE开发啊?

楼主(2016-01-05):
我看了Cortex系列的都有开发工具,而ARM9系列没有见过,不知道新唐这个系列的ARM9是用什么开发软件开发的啊?官方也只提供了数据手册,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例程。。求教

网友A:
第一,学习基本的单片机编程。
对于学硬件的人而言,必须先对硬件的基本使用方法有感性的认识,更必须深刻认识该硬件的控制方式,如果一开始就学linux系统、学移植那么只会马上就陷入一个很深的漩涡。我在刚刚开始学ARM的时候是选择ARM7(主要是当时ARM9还很贵),学ARM7的时候还是保持着学51单片机的思维,使用ADS 去编程,第一个实验就是控制 led。学过一段时间ARM的人都会笑这样很笨,实际上也不是,我倒是觉得有这个过程会好很多,因为无论做多复杂的系统最终都会落实到这些最底层的硬件控制,因此对这些硬件的控制有了感性的认识就好很多了 学习单片机的编程的同时要好好理解这个硬件的构架、控制原理,这些我称他为理解硬件。所谓的理解硬件就是说,理解这个硬件是怎么组织这么多资源的,这些资源又是怎么由cpu、由编程进行控制的。比如说,s3c2410中有AD转换器,有GPIO(通用IO口),还有nandflash控制器,这些东西都有一些寄存器来控制,这些寄存器都有一个地址,那么这些地址是什么意思?又怎么通过寄存器来控制这些外围设备的运转?还有,norflash内部的每一个单元在这个芯片的内存中都有一个相应的地址单元,那么这些地址与刚刚说的寄存器地址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一样的吗?而与 norflash相对应的nandflash内部的储存单元并不是线性排放的,那么s3c2410怎么将nandflash的地址映射在内存空间上进行使用?或者简单地说应该怎么用nandflash?再有,使用ADS进对ARM9行编程时都需要使用到一个初始化的汇编文件,这个文件究竟有什么用?他里面的代码是什么意思?不要这个可以吗?诸如此类都是对硬件的理解,理解了这些东西就对硬件有很深的理解了,这对以后更深一步的学习将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跳过这一步,我相信越往后学越会觉得迷茫,越觉得这写东西深不可测。因为,你的根基没打好。
第二,使用linux系统进行一些基本的实验。
在买一套板子的时候一般会提供一些linux的试验例程,好好做一段时间这个吧,这个过程也是很有意义的,也是为进一步的学习积累感性认识,你能想象一个从没有使用过linux系统的人能学好linux的编程吗?好好按照手册上的例程做一做里面的实验,虽然有点娃娃学走路,有点弱智,但是我想很多高手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在这方面我们深蓝科技目前没有计划提供相应的例程,主要是开发板的提供商会提供很丰富的例程,我们不做重复工作,只提供他们没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给大家。
第三,研究完整的linux系统的的运行过程。
所谓完整的linux系统包括哪些部分呢? 三部分:bootloader、linux kernel(linux内核)、rootfile(根文件系统)。 那么这3部分是怎么相互协作来构成这个系统的呢?各自有什么用呢?三者有什么联系?怎么联系?系统的执行流程又是怎么样的呢?搞清楚这个问题你对整个系统的运行就很清楚了,对于下一步制作这个linux系统就打下了另一个重要的根基。介绍这方面的资料网上可以挖掘到几吨,自己好好研究吧。
第四,开始做系统移植。
上面说到完整的linux有3部分,而且你也知道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作用,那么现在你要做的便是自己动手学会制作这些东西。 当然我不可能叫你编写这些代码,这不实现。事实上这个3者都能在网下载到相应的源代码,但是这个源代码不可能下载编译后就能在你的系统上运行,需要很多的修改,直到他能运行在你的板子上,这个修改的过程就叫移植。在进行移植的过程中你要学的东西很多,要懂的相关知识也很多,等你完成了这个过程你会发现你已经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高手了。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很有研究精神的话你必然会想到看源代码。很多书介绍你怎么阅读linux源代码,我不提倡无目的地去看linux源代码,用许三多的话说,这没有意义。等你在做移植的时候你觉得你必须去看源代码时再去找基本好书看看,这里我推荐一本好书倪继利的《linux内核的分析与编程》,这是一本针对linux-2.6.11内核的书,说得很深,建议先提高自己的C语言编程水平再去看。 至于每个部分的移植网上也可以找到好多吨的资料,自己研究研究吧,不过要提醒的是,很多介绍自己经验的东西都或多或少有所保留,你按照他说的去做总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不会告诉你怎么解决,这时就要靠自己,如果自己都靠不住就找我一起研究研究吧,我也不能保证能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我未必遇到过你的问题,不过我相信能给你一点建议,也许有助你解决问题。 这一步的最终目的是,从源代码的官方主页上(都是外国的,悲哀)下载标准的源代码包,然后进行修改,最终运行在板子上。 盗用阿基米德的一句话:“给我一根网线,我能将linux搞定”。
第五,研究linux驱动程序的编写。
移植系统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开发产品,做项目,这些都要进行驱动程序的开发。Linux的驱动程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linux2.4和 linux2.6的编写有相当大的区别,就是同为linux2.6但是不同版本间的驱动程序也有区别,因此编写linux的驱动程序变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于最新版本的驱动程序的编写甚至还没有足够的参考资料。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使用、移植一个不算很新的版本内核,这样到时学驱动的编程就有足够的资料了。 这部分的推荐书籍可以参考另一篇**《推荐几本学习嵌入式linux的书籍》。 第六,研究应用程序的编写。 做作品做项目除了编写驱动程序,最后还要编写应用程序。现在的趋势是图形应用程序的开发,而图形应用程序中用得最多的还是qt/e函数库。我一直就使用这个函数库来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不过我希望你能使用国产的MiniGUI函数库。盗用周杰伦的广告词就是“支持国产,支持MiniGUI”。 MiniGUI的编程比较相似Windows下的VC编程,比较容易上手,效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我曾使用过来开发ARM7的程序。记住,问题是学习的最好机会

网友B:
这个系列是以前的老型号吧,现在都不用纯数字命名了,这么老的要用ADS开发。

网友C:
不跑linux用ADS
跑linux需要在linux下使用arm-gcc的套件来做开发

网友D:
可以试试看eclipse。具体搭建环境,可以去zlg那里找他的arm9教程,挺详细的。

网友E:
直接用串口就可以了吧

楼主:
编写linux的驱动程序变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于最新版本的驱动程序的编写甚至还没有足够的参考资料。

网友F:
以前开发lpc2368的程序好像也是用ads的

网友G: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 NUC9XX】:http://jq.qq.com/?_wv=1027&k=hJtFF9

网友H:
MiniGUI的编程比较相似Windows下的VC编程,比较容易上手,效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我曾使用过来开发ARM7的程序。

楼主:
移植系统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开发产品,做项目,这些都要进行驱动程序的开发

楼主:
norflash内部的每一个单元在这个芯片的内存中都有一个相应的地址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