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TIB编译问题????

楼主(2016-01-05):
电脑安装WIN7 64位,安装环境ubuntu12.04,安装包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ltib编译详细错误:
Updating lpp from local packages

Processing platform: Host support packages
============================================
using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config/platform/host/ltib.preconfig

Processing: fake-provides
===========================

Processing: mkspooflinks
==========================

Processing: distcc
====================

Processing: ccache
====================

Processing: m4
================

Processing: bison
===================

Processing: flex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directory build, no prebuilt rpm,

Cowardly refusing to clobber exist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Remove this by hand if you really want to rebuild this package from scratch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Sat Jan  2 23:13:48 2016
Ended:   Sat Jan  2 23:13:54 2016
Elapsed: 6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flex

Build Failed

论坛中关于LTIB编译问题,都有看过。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Remove this by hand if you really want to rebuild this package from scratch
这句话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楼主:
擦除后,出现错误。。。
Processing platform: Host support packages
============================================
using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config/platform/host/ltib.preconfig

Processing: fake-provides
===========================

Processing: mkspooflinks
==========================

Processing: distcc
====================

Processing: ccache
====================

Processing: m4
================

Processing: bison
===================

Processing: flex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no prebuilt rpm,

rpmbuild --dbpath ///opt/freescale/ltib/var/lib/rpm --target x86_64 --define '_unpackaged_files_terminate_build 0' --define '_target_cpu x86_64' --define '__strip strip' --define '_topdir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 --define '_prefix /opt/freescale/ltib/usr' --define '_tmppath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 --define '_rpmdir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RPMS'  --define '_mandir /opt/freescale/ltib/usr/share/man' --define '_sysconfdir /opt/freescale/ltib/etc' --define '_localstatedir /var' -bb --clean --rmsource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dist/lfs-5.1/flex/flex.spec
Building target platforms: x86_64
Building for target x86_64
Executing(%prep): /bin/sh -e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rpm-tmp.8320
+ umask 022
+ cd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
+ cd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
+ rm -rf flex-2.5.37
+ /bin/gzip -dc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SOURCES/flex-2.5.37.tar.gz
+ tar -xvvf -
+ make
make  all-recursive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Making all in lib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lib'
gcc -DHAVE_CONFIG_H -I. -I..     -g -O2 -MT lib.o -MD -MP -MF .deps/lib.Tpo -c -o lib.o lib.c
mv -f .deps/lib.Tpo .deps/lib.Po
gcc -DHAVE_CONFIG_H -I. -I..     -g -O2 -MT malloc.o -MD -MP -MF .deps/malloc.Tpo -c -o malloc.o malloc.c
mv -f .deps/malloc.Tpo .deps/malloc.Po
gcc -DHAVE_CONFIG_H -I. -I..     -g -O2 -MT realloc.o -MD -MP -MF .deps/realloc.Tpo -c -o realloc.o realloc.c
mv -f .deps/realloc.Tpo .deps/realloc.Po
rm -f libcompat.a
ar cru libcompat.a lib.o malloc.o realloc.o
ranlib libcompat.a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lib'
Making all in .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libmain.o -MD -MP -MF .deps/libmain.Tpo -c -o libmain.o libmain.c
mv -f .deps/libmain.Tpo .deps/libmain.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libyywrap.o -MD -MP -MF .deps/libyywrap.Tpo -c -o libyywrap.o libyywrap.c
mv -f .deps/libyywrap.Tpo .deps/libyywrap.Po
rm -f libfl.a
ar cru libfl.a libmain.o libyywrap.o
ranlib libfl.a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fPIC  -g -O2 -MT libfl_pic_a-libmain.o -MD -MP -MF .deps/libfl_pic_a-libmain.Tpo -c -o libfl_pic_a-libmain.o `test -f 'libmain.c' || echo './'`libmain.c
mv -f .deps/libfl_pic_a-libmain.Tpo .deps/libfl_pic_a-libmain.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fPIC  -g -O2 -MT libfl_pic_a-libyywrap.o -MD -MP -MF .deps/libfl_pic_a-libyywrap.Tpo -c -o libfl_pic_a-libyywrap.o `test -f 'libyywrap.c' || echo './'`libyywrap.c
mv -f .deps/libfl_pic_a-libyywrap.Tpo .deps/libfl_pic_a-libyywrap.Po
rm -f libfl_pic.a
ar cru libfl_pic.a libfl_pic_a-libmain.o libfl_pic_a-libyywrap.o
ranlib libfl_pic.a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ccl.o -MD -MP -MF .deps/ccl.Tpo -c -o ccl.o ccl.c
mv -f .deps/ccl.Tpo .deps/ccl.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dfa.o -MD -MP -MF .deps/dfa.Tpo -c -o dfa.o dfa.c
mv -f .deps/dfa.Tpo .deps/dfa.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ecs.o -MD -MP -MF .deps/ecs.Tpo -c -o ecs.o ecs.c
mv -f .deps/ecs.Tpo .deps/ecs.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scanflags.o -MD -MP -MF .deps/scanflags.Tpo -c -o scanflags.o scanflags.c
mv -f .deps/scanflags.Tpo .deps/scanflags.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gen.o -MD -MP -MF .deps/gen.Tpo -c -o gen.o gen.c
mv -f .deps/gen.Tpo .deps/gen.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main.o -MD -MP -MF .deps/main.Tpo -c -o main.o main.c
mv -f .deps/main.Tpo .deps/main.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misc.o -MD -MP -MF .deps/misc.Tpo -c -o misc.o misc.c
mv -f .deps/misc.Tpo .deps/misc.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nfa.o -MD -MP -MF .deps/nfa.Tpo -c -o nfa.o nfa.c
mv -f .deps/nfa.Tpo .deps/nfa.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parse.o -MD -MP -MF .deps/parse.Tpo -c -o parse.o parse.c
mv -f .deps/parse.Tpo .deps/parse.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scan.o -MD -MP -MF .deps/scan.Tpo -c -o scan.o scan.c
mv -f .deps/scan.Tpo .deps/scan.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skel.o -MD -MP -MF .deps/skel.Tpo -c -o skel.o skel.c
mv -f .deps/skel.Tpo .deps/skel.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sym.o -MD -MP -MF .deps/sym.Tpo -c -o sym.o sym.c
mv -f .deps/sym.Tpo .deps/sym.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tblcmp.o -MD -MP -MF .deps/tblcmp.Tpo -c -o tblcmp.o tblcmp.c
mv -f .deps/tblcmp.Tpo .deps/tblcmp.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yylex.o -MD -MP -MF .deps/yylex.Tpo -c -o yylex.o yylex.c
mv -f .deps/yylex.Tpo .deps/yylex.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options.o -MD -MP -MF .deps/options.Tpo -c -o options.o options.c
mv -f .deps/options.Tpo .deps/options.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scanopt.o -MD -MP -MF .deps/scanopt.Tpo -c -o scanopt.o scanopt.c
mv -f .deps/scanopt.Tpo .deps/scanopt.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buf.o -MD -MP -MF .deps/buf.Tpo -c -o buf.o buf.c
buf.c: In function 'buf_linedir':
buf.c:101:60: warning: assignment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enabled by default]
mv -f .deps/buf.Tpo .deps/buf.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tables.o -MD -MP -MF .deps/tables.Tpo -c -o tables.o tables.c
mv -f .deps/tables.Tpo .deps/tables.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tables_shared.o -MD -MP -MF .deps/tables_shared.Tpo -c -o tables_shared.o tables_shared.c
mv -f .deps/tables_shared.Tpo .deps/tables_shared.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filter.o -MD -MP -MF .deps/filter.Tpo -c -o filter.o filter.c
mv -f .deps/filter.Tpo .deps/filter.Po
gcc -DHAVE_CONFIG_H -I.  -DLOCALEDIR=\"/opt/freescale/ltib/usr/share/locale\" -I./intl   -g -O2 -MT regex.o -MD -MP -MF .deps/regex.Tpo -c -o regex.o regex.c
mv -f .deps/regex.Tpo .deps/regex.Po
gcc  -g -O2   -o flex ccl.o dfa.o ecs.o scanflags.o gen.o main.o misc.o nfa.o parse.o scan.o skel.o sym.o tblcmp.o yylex.o options.o scanopt.o buf.o tables.o tables_shared.o filter.o regex.o lib/libcompat.a -lm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Making all in doc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doc'
Updating ./version.texi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doc'
Making all in examples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examples'
Making all in manual
make[3]: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tests/test-table-opts'
make[3]: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tests/test-table-opts'
make[3]: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tests'
make[3]: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am'.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tests'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tests'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 exit 0
Executing(%install): /bin/sh -e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rpm-tmp.49860
+ umask 022
+ cd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
+ cd flex-2.5.37
+ rm -rf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flex
+ make -j1 install DESTDIR=/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flex//opt/freescale/rootfs/x86_64
make  install-recursive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Making install in lib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lib'
make[3]: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lib'
make[3]: Nothing to be done for `install-exec-am'.
make[3]: Nothing to be done for `install-data-am'.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lib'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lib'
Making install in .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make[3]: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test -z "/opt/freescale/ltib/usr/bin" || /bin/mkdir -p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flex//opt/freescale/rootfs/x86_64/opt/freescale/ltib/usr/bin"
  /usr/bin/install -c flex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flex//opt/freescale/rootfs/x86_64/opt/freescale/ltib/usr/bin'
test -z "/opt/freescale/ltib/usr/lib" || /bin/mkdir -p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flex//opt/freescale/rootfs/x86_64/opt/freescale/ltib/usr/lib"
/usr/bin/install -c -m 644  libfl.a libfl_pic.a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flex//opt/freescale/rootfs/x86_64/opt/freescale/ltib/usr/lib'
( cd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flex//opt/freescale/rootfs/x86_64/opt/freescale/ltib/usr/lib' && ranlib libfl.a )
( cd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flex//opt/freescale/rootfs/x86_64/opt/freescale/ltib/usr/lib' && ranlib libfl_pic.a )
make  install-exec-hook
make[4]: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cd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flex//opt/freescale/rootfs/x86_64//opt/freescale/ltib/usr/bin && \
                ln -s -f flex flex++
make[4]: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test -z "/opt/freescale/ltib/usr/share/doc/flex" || /bin/mkdir -p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flex//opt/freescale/rootfs/x86_64/opt/freescale/ltib/usr/share/doc/flex"
/usr/bin/install -c -m 644 AUTHORS COPYING NEWS ONEWS README README.cvs TODO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flex//opt/freescale/rootfs/x86_64/opt/freescale/ltib/usr/share/doc/flex'
test -z "/opt/freescale/ltib/usr/include" || /bin/mkdir -p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flex//opt/freescale/rootfs/x86_64/opt/freescale/ltib/usr/include"
/usr/bin/install -c -m 644 FlexLexer.h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flex//opt/freescale/rootfs/x86_64/opt/freescale/ltib/usr/include'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Making install in doc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doc'
restore=: && backupdir=".am$$" && \
        am__cwd=`pwd` && CDPATH="${ZSH_VERSION+.}:" && cd . && \
        rm -rf $backupdir && mkdir $backupdir && \
        if (/bin/bash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missing --run makeinfo --version) >/dev/null 2>&1; then \
          for f in flex.info flex.info-[0-9] flex.info-[0-9][0-9] flex.i[0-9] flex.i[0-9][0-9]; do \
            if test -f $f; then mv $f $backupdir; restore=mv; else :; fi; \
          done; \
        else :; fi && \
        cd "$am__cwd"; \
        if /bin/bash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missing --run makeinfo   -I . \
         -o flex.info flex.texi; \
        then \
          rc=0; \
          CDPATH="${ZSH_VERSION+.}:" && cd .; \
        else \
          rc=$?; \
          CDPATH="${ZSH_VERSION+.}:" && cd . && \
          $restore $backupdir/* `echo "./flex.info" | sed 's|[^/]*$||'`; \
        fi; \
        rm -rf $backupdir; exit $rc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missing: line 52: makeinfo: command not found
WARNING: `makeinfo' is missing on your system.  You should only need it if
         you modified a `.texi' or `.texinfo' file, or any other file
         indirectly affecting the aspect of the manual.  The spurious
         call might also be the consequence of using a buggy `make' (AIX,
         DU, IRIX).  You might want to install the `Texinfo' package or
         the `GNU make' package.  Grab either from any GNU archive site.
TEXINPUTS=".:$TEXINPUTS" \
        MAKEINFO='/bin/bash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missing --run makeinfo   -I .' \
        texi2dvi --pdf --batch flex.texi
/bin/bash: texi2dvi: command not found
make[2]: *** [flex.pdf] Error 127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doc'
make[1]: *** [inst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make: *** [install]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rpm-tmp.49860 (%install)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auto06/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rpm-tmp.49860 (%install)
Build time for flex: 21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flex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Wed Jan  6 22:16:15 2016
Ended:   Wed Jan  6 22:16:40 2016
Elapsed: 25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flex

Build Failed
请高手指导。

网友B:
貌似要手动去除啊

网友C:
你装的ubantu是64位的吗

网友A:
log里面人家都提示你错误了......
/bin/bash: texi2dvi: command not found
仔细看看log......

楼主:
Filesystem stats, including padding:

    Total size            = 44556k
    Total number of files = 1611

Started: Sat Jan 16 22:43:18 2016
Ended:   Sat Jan 16 22:49:26 2016
Elapsed: 368 seconds

Build Succeeded

参考这个文件http://my.oschina.net/mjRao/blog/368215
谢谢版主,mimi1986!

网友A:
引用 楼主:
Filesystem stats, including padding:

    Total size            = 44556k

学会自己看log,一般的错误,log里面都会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