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简易示波器(一)STemWin+画图

楼主(2016-01-05):
STemWin+画图
STM32F469Discovery
  • STM32F469NIH6微控制器,采用BGA216封装
  • 16MB SDRAM、16MB SPI Nor Flash
  • USB OTG FS
  • MicroSD卡、I2C扩展接口
  • SAI音频DAC,一个立体声耳机输出接口
  • 3个MEMS数字麦克风
  • SDRAM、四通道SPI闪存
  • 4.0英寸带电容屏的彩色LCD-TFT,分辨率800*480
  • 4个LED指示灯、用户按钮、复位按钮
  • Arduino UNO扩展接口
  • 板载ST-LINK/ V2-1,提供了一个嵌入式调试器和编程的STM32微控制器,支持mbed
这么好的资源不能浪费,我想利用这个板子做一个简易示波器,实现我们弱电的检测。
从拿到板子开始学习LCD显示屏资料,想从HAL库中的LCD驱动移植到DSP库中,不过由于以前一直用的DSP库,没有用过HAL库,又由于时间比较急,所以还是放弃了,
直接使用HAL库中的例程更改(等活动过了有时间在移植DSP库驱动);
现在也是刚刚学习STemWin,很多都还不会,只能慢慢来了,今天先学习画sin和cos曲线。
画的有点简单;

网友A:
画的挺好的,后面的格子和曲线用的哪个函数画的啊?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hqYiUI4
我这有视频教程,专门讲这个STemWin的

网友B:
用户可通过LCDConf.h文件中的宏定义,选择切换方式和切换后对应的长和宽。

   #define LCD_MIRROR_Y       更具实际情况选择镜像方式,如果什么都定义就是正常显示
   #define LCD_MIRROR_X
   #define LCD_SWAP_XY
   #define LCD_XSIZE   480    X轴和Y轴的大小一定要定义。
   #define LCD_YSIZE   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的挺好的,后面的格子和曲线用的哪个函数画的啊?

新手一枚,就用的画线和画点函数

楼主:
新手一枚,还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户可通过LCDConf.h文件中的宏定义,选择切换方式和切换后对应的长和宽。

   #define LCD_MIRROR_Y       ...

嗯,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