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用STVP烧写时校验出错问题

楼主(2016-01-06):
项目使用了STM8S207S6的这款芯片,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79657336\QQ\WinTemp\RichOle\5{L}ST0`)RN38VCTB`(_D)L.png量产时出现10%几的不良品。
不良品中出现包含以下几种情况:
1、有些测量芯片的RST电压不正常(通过10K电阻上拉至供电电源,却无法拉高)
2、有些RST正常,却无法进入烧写。
3、有些是在产线调试时,刚开始还能使用,调着调着就再也不能使用了。

用STVP烧写时现象如下:

用STVD编辑器Debug时现象如下:

网友A:
在main函数中直接解除EEPROM的锁定,然后对特定的EEPROM地址进行赋值,只要赋的值不是0,就会报错,
直接插入CLR或者LD指令操作EEPROM地址,发现CLR指令不会报错,LD的会报错。也就是说,清零没问题,赋值会有问题。

今天,使用STVP下载的时候再次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多处修改进行分析。发现原来是我用的配置初始化函数中ConfigInit(),
有类似这样的语句*EEP_Config =ROM_Config(两个都是结构体,其中前面一个指向EEP,后一个在定义的时候带有const)。

今天早上之前都没有这个错误的,经查出现错误的原因是:以前我是在菜单状态机的第一个状态,在启动后一秒钟调用ConfigInit(),
而今天早上我是将ConfigInit()函数放到了第一个状态的入口动作上,也就是说在菜单状态机被初始化的时候,ConfigInit()函数就会被调用。
同时我是将初始化菜单状态机的函数,直接放在main函数中的,即上电后马上调用ConfigInit()!
将ConfigInit()函数延后执行后,程序下载恢复正常。

我才猜测是这样的:启动后的一段时间内不能对EEPROM进行赋值,要不然就会被报错。
结合在STVP下载的时候,能看到LCD狂闪,推论如下:
STVP在下载的时候,程序是可以断断续续的运行的,而在期间如果执行了赋值EEPROM的动作,那么STVP在随后对EEPROM的
检测的时候,发现并非全是0,就会将不是0的那个地址用下面的语句报错:
Verify failed at address0xXXXX
-----------------------
以上内容转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ain函数中直接解除EEPROM的锁定,然后对特定的EEPROM地址进行赋值,只要赋的值不是0,就会报错,
直接插 ...

谢谢你的答复该篇文档我之前有读过,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先全部擦除再写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全部擦除再写入试试看。

谢谢回复! 之前试过!!

网友B:
STVP在下载的时候,程序是可以断断续续的运行的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把boot0拉高,然后擦除整个芯片,再拉低估计就可以了

楼主(2016-02-25):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把boot0拉高,然后擦除整个芯片,再拉低估计就可以了 ...

boot0?? 我使用的STM8系列芯片,好像没这个引脚吧,应该是STM32才有。

网友D(2017-11-23):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现在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想像你讨教一下经验

网友E:
散新芯片

网友F:
现在已经转移到新唐的芯片上了。

网友G(2018-04-25):
楼主你好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当时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当时如何解决的?

没处理掉,后期生产没再出现了。可能如楼上所说是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