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公司设计的IMX6D的板子PMIC(MMPF0100F0EP)与CODEC(WM8962)严重冲突!

楼主(2016-01-06):
公司参照SPF-27516_C3板子设计的,不过现在总是出现死机问题,经过检查发现是PMIC(MMPF0100F0EP)的I2C导致系统死机,断开PMIC的I2C后系统不死机,但CODEC(WM8962)开机就检测不到了,没办法播放音频。焊接上PMIC的I2C后,系统会卡死,但能检测到WM8962并能正常使用,断开PMIC的I2C前后WM8962供电都是正常的,另外WM8962的I2C连接的是I2C1,PMIC的I2C连接的是I2C2。想问下这里PMIC和CODEC冲突的原因可能是啥?

网友A:
不是同一个i2c怎么会互相影响到的呢?
先检查下code确保没用同一个再作下一步调试

网友B:
是不是系统I2C配置错误,或者是驱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同一个i2c怎么会互相影响到的呢?
先检查下code确保没用同一个再作下一步调试 ...

应该不是代码的问题,有一块板子都能正常工作,不过两块板子的批次不一样,初步怀疑是芯片质量有问题

网友C:
我看到你有提到有一块板子都能正常工作,只是批次不同。说明不是原理图设计问题。那么要检查PCB和贴片。
同样的设计,仅仅是批次不同。那么问题就在生产上。要么有器件贴错了。建议你从生产环节上找一下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你有提到有一块板子都能正常工作,只是批次不同。说明不是原理图设计问题。那么要检查PCB和贴片。
同 ...

贴片应该没出错,这一批的都是相同的问题,现在估计是芯片质量有问题,准备换片子试一下。

网友D:
在两个不同的i2c上,怎么可能有相互影响呢?......怀疑你的pmic的驱动改的不对......

网友E(2016-10-17):
楼主,可否告知 WM8962 电路。我裁剪了 WM8962后不能正常输出音频了。只留了 headphone。 Speaker和MIC都删除了。结果headphone 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