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fpc,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没(绘图软件AD10)

楼主(2016-01-06):
附件是pcb文档,ad10画的

网友A:
看着挺好的

网友B(2016-11-12):
我也想画 FPC,但不知道怎么画!!请问各位大虾,像楼主这样,用文字说明设计的 PCB 要加工成 FPC 就可以了吗?

网友C(2018-08-08):
你画的这个验证后可以的吗?

网友D:
画板基本都是跟PCB差不多,没啥问题,只是线路和外型尽量走圆角,避免走直角,原因是FPC板需要弯折,直角容易撕裂。工艺批注有问题!

1,“补强,这部分厚度0.3mm”
-----补强材料是PI,FR-4还是钢片?这种位置一般用PI.  厚度要写成  FPC+补强总厚度0.3mm,还要标明公差,正常公差是+/-0.03mm。
2,“绿油开窗”
-----FPC板一般都是黄色覆盖面,不是像PCB板一样喜欢做绿油阻焊。

3,“加锡”
-----FPC板一般都是沉金工艺,没办法做成喷锡板,加锡是板厂做完板子之后焊接的时候加上去的。

4,“顶部2.68mm补强”
-----同第一点,要写出补强的材料,要写成FPC+补强总厚度是多少,要写出厚度公差范围。
FPC生产厂家www.tuopx.com

网友E(2019-03-13):
请问有画fpc的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