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7的 UART2例子呢 ? 现在的代码只有LPUART的

楼主(2016-01-06):
万利的LPUART代码很好,只是现在需要UART2

网友A:
从串口1改到串口2,应该是不困难的吧。

网友B:
这个系列应该uart0与uart1、uart2的时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uart0,改下时钟配置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串口1改到串口2,应该是不困难的吧。

不是一般的困难!
完全不同的外设了......

网友C:
你可以使用官方的SDK进行开发。kinetis SDK2.0即将推出,尽请期待。

楼主:
还没折腾出能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一般的困难!
完全不同的外设了......

对飞思卡尔没怎么了解,原来这么的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使用官方的SDK进行开发。kinetis SDK2.0即将推出,尽请期待。

:lol即将推出,这个时间就值得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将推出,这个时间就值得讲了

:(  自己写

网友E:
只能这样了,不是所有的功能,官方都有资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列应该uart0与uart1、uart2的时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uart0,改下时钟配置应该就好了 ...

uart1、uart2有什么区别呢?不是同样的外设么?看你的回复糊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uart1、uart2有什么区别呢?不是同样的外设么?看你的回复糊涂了

uart1,uart2没区别,同uart0时钟不一样,具体参考手册

楼主:
看过手册的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即将推出,这个时间就值得讲了

我们刚测完第一批的SDK,第二批就有KL27,所以年后应该会发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刚测完第一批的SDK,第二批就有KL27,所以年后应该会发布。

年后就变NXP的产品了,飞思卡尔变过去式啦

网友F(2016-02-24):
引用 网友D:
年后就变NXP的产品了,飞思卡尔变过去式啦

现在都是NXP打头的,论坛的赞助头衔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