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阵ccd能不能只读取部分值?

楼主(2016-01-06):
一块线阵,比如说256*1像元,每个像元8um*200um,能不能做个电路或者什么的只读取钱36个像元的值?如果可以读取36个像元的时间是不是比读取256个的时间短?

网友A:
可以,但不是通过什么电路来实现,应该用软件来实现,放弃不想要的数据即可。

网友B:
时间不能少,要不你自及修改那个线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不是通过什么电路来实现,应该用软件来实现,放弃不想要的数据即可。 ...

软件实现的话不能缩短采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不能少,要不你自及修改那个线阵

呀,还能自己修改线阵么?有没有类似的资料什么的?

网友B:
你看资料吧,看有没有类似液晶半屏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实现的话不能缩短采集时间。。。

如果采集时间满足不了,换能满足的器件,别在硬件电路上幻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采集时间满足不了,换能满足的器件,别在硬件电路上幻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资料吧,看有没有类似液晶半屏操作的

好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