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光耦HCNR201 仿真及调试 差异 未理清

楼主(2016-01-06):
   这段时间在调一个模拟光耦的模块,但并不理想,现将相关数据和结果贴出来,希望得到诸位指点,详情如下:
一、电路原理图:

       图来自网上的通图,原理图和仿真图一模一样的,调试发现调试R2主要是控制输出波形的基线上下偏移(视作给输出一个直流分量),所以在调试中直接短路了,仿真中也是【尚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

二、调试中,将R7调至50K的时候,输出波形上下截止的电压分别是3.9和-2.7V:

仿真中时,同样条件下,输出波形上下截止的电压分别是3.88和-3.71V,波形如下:

三、将R7调为0K的时候,输出波形上下截止的电压分别是3.06和-2.12V:

仿真中时,同样条件下,输出波形上下截止的电压分别是3.88和-2.91V,波形如下:

四,调试中发现,R7 的增加会使调试中的负部截止电压更低,索性直接将R1的180K换成了330K的电阻,波形如下,正负截止均为3.9V;
这其中的数据差异,说小不小,说大不大,但是一直未能搞通问题点是在哪里,特此求助

网友A:
你两次说到仿真中,不知道有什么区别,仿真作为参考,实际调试受实际器件的参数关系,通常和仿真是有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