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1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1-06):
如图: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这个,蜂鸣器吗?电感元件,关闭会产生感应电动势,二极管泄放用的。
另:你等级这么高,难道是别的什么作用,哈哈

楼主:
谢谢!我等级高,全是靠灌水,我很水的,硬件不咋地,正在学画板子。

网友B:
明显的感应元件,加二极管泄放的,和继电器是一个原理的

网友C:
LS说得对,所有感性的元件都要加二极管,以保护驱动三极管。:victory:

网友D:
保护三极管,感性元件都会加这个反向二极管,蜂鸣器不是感性吧,哈哈哈....所以我觉得这里可以不加的

网友E:
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