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在频率低的地方过冲,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06):
经过一阶2k高通滤波后,在信号频率低的位置有过冲,是什么原因呢,还有信号过五千米的单芯电缆后,上升沿的拐点相对于基线来说偏高,而下降沿的拐点又相对较低,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这是要过电缆的原始信号

网友A:
长电缆具有明显的分布电容和电感参数,影响信号是必然的。解决办法是增加一级适当的缓冲驱动电路,最好转换成差分信号再传输,单端信号极易受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电缆具有明显的分布电容和电感参数,影响信号是必然的。解决办法是增加一级适当的缓冲驱动电路,最好转换 ...

你这是在信号源端做处理吗?信号源端不能更改,只能在接收端来处理信号,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电缆具有明显的分布电容和电感参数,影响信号是必然的。解决办法是增加一级适当的缓冲驱动电路,最好转换 ...

能推荐一款缓冲驱动器型号吗

网友B:
可能接收端的滤波电路中心频率与接收频率有差频,试试调整滤波电路频率能否改善。我是看你的上波形图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要过电缆的原始信号

横轴打密点看看, 信号有无规律性?

网友C:
这种窄脉冲, 频谱极为丰富, 要么用传输线, 做好阻抗匹配, 要么调制后再传输, 不然波形不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在信号源端做处理吗?信号源端不能更改,只能在接收端来处理信号,能指导一下吗 ...

那只能有限的通过信号整形来应对,效果恐怕有限。源端解决才是简单、有效、低成本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款缓冲驱动器型号吗

比如转成4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窄脉冲, 频谱极为丰富, 要么用传输线, 做好阻抗匹配, 要么调制后再传输, 不然波形不保 ...

确实挺丰富的,这是5.7k的曼彻斯特码,频谱里高频部分衰减得厉害,低频的却没怎么衰减,从而导致了低频成分的幅度太大了,有没有什么补偿的好方法?我这最后是过比较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挺丰富的,这是5.7k的曼彻斯特码,频谱里高频部分衰减得厉害,低频的却没怎么衰减,从而导致了低频成 ...

你在主贴中说, 你用的是单芯线, 是普通的单芯胶皮电线? 还是同轴线(外面有屏蔽层)?

网友C:
不解决好传输的问题, 用什么调制都不好使.

网友D:
用自适应均衡器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就三种办法:

1. 提高传输通道带宽,比如用光纤;

2. 提高信号功率,比如增加传输信号幅度;

3.。实在不行,降低传输速度。比如原来1Mbps改为300Kbps误码会大大减低。

网友D:
1.能用光纤楼主也不会来吐槽了

网友D:
增加功率也不行因为电缆是线性系统,降速可以但是楼主估计不会同意,因为已经5.7k了,楼主的测井仪器ami码已经是最低速率了,所以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只有均衡一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主贴中说, 你用的是单芯线, 是普通的单芯胶皮电线? 还是同轴线(外面有屏蔽层)?  ...

单芯电缆是,中间有一根绝缘电线,外面四周是是金属地线,给仪器供电和信号上传是同一根线,信号耦合到电源纹波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功率也不行因为电缆是线性系统,降速可以但是楼主估计不会同意,因为已经5.7k了,楼主的测井仪器ami码 ...

一看就是大神啊,都知道是测井仪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自适应均衡器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用芯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芯电缆是,中间有一根绝缘电线,外面四周是是金属地线,给仪器供电和信号上传是同一根线,信号耦合到电 ...

你这已经是同轴电缆了. 单芯电缆是中间一整根硬导线, 外敷绝缘层, 无屏蔽地线层.

你需要获知电缆的特性阻抗(一般大约是几十到一百多欧), 在源端及受信端做阻抗匹配, 否则波形难免失真.

网友C:
信号线兼供电, 可参考电网载波, 那也要做阻搞匹配的, 电力线网的特性阻抗一般是300-600欧

网友C:
为什么音频标准阻抗是600欧? 就是因为最早的、最普及的、最重要的音频应用就是电话, 架空电话线的特性阻抗是600欧, 于是所有的接口都按600欧来设计, 连受话器和耳机都做成600欧, 或是经变压器变换成6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线兼供电, 可参考电网载波, 那也要做阻搞匹配的, 电力线网的特性阻抗一般是300-600欧 ...

你好,我供的直流电,然后用隔直电容将信号从电源回路里取出来,从电缆取样点,到我的信号处理电路,如何匹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供的直流电,然后用隔直电容将信号从电源回路里取出来,从电缆取样点,到我的信号处理电路,如何 ...

直流归直流,交流归交流。直流部份由轭流电感分出去,不用管

网友F:
楼主,什么信号啊

网友D:
用DSP芯片adc采样后软件计算,几年前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G:
这个需要按标准方案设计,5KM电线的感应电相当可观,直接连接芯片必坏无疑

标准方案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