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两个电位器以一个比例关系来调节

楼主(2016-01-06):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25666103\QQ\WinTemp\RichOle\]H[BAPZKD7CAS12N}]$3OG4.png这两个电位器处在两个电路中,但是二者之间有比例关系,我只想通过调节一个东西,来改变两个电位器的阻值,有这样的方法电路或者器件吗?电位器种类随意

网友A:
有双连的

楼主:
能给个型号看看吗

网友B:
你只需去找“双联电位器”即可,非常传统的器件,各种阻值和封装的都有,过去的立体声收录机里用的都是这样的电位器。如果你要找的精密电位器,那双联的就极难找了,但数字电位器有。

网友C:
此物也有人称“同轴电位器”。甚至可能两个电位器电阻值不同。但如chunyang所说,很少见精密的双联电位器。我以前见过一种,是线绕的,美国生产,误差1%,价格能吓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