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上拉电阻选择

楼主(2016-01-06):
在使用驻极体麦克时,调试过程中发现:当VDD采用3.3V,上拉电阻采用1K时,发声尖锐;当VDD采用3.3V,上拉电阻采用4.2K时,发声尖锐现象消失;大侠们有没有相关经历?这个怎么解释呢?

网友A:
应该不会,负载电阻阻值大一些,麦克风的输出音频幅度会大一些,还得看看你的后级输入电路是什么特性的,是否对频响有影响。

网友B:
用多大电阻是要看MIC内阻的,一般驻极体MIC内阻是2K,所以通常用2K~2.2K电阻。

网友C:
驻极体MIC里有个场效应管,有的具有内部电阻,有的没有,即使有,参数也不尽相同,要根据MIC的参数来选择合适的外围参数。一般而言,较高电压下选4.7K-5.1K,电压较低则适当降低。至于阻值过小或过大对声音的影响,自己画出包括MIC内电路的完整电路,用最基本的晶体管应用电路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就应该知道了,这就是所谓的“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