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板子中的小圆柱体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6-01-06):
C:\Users\admin\Desktop

网友A:
玻璃柱是二极管

http://caigou.makepolo.com/spc_new.php?q=melf圆柱型固定电阻器

楼主:
学习了,这种电阻是第一次见。另外再问下,小的带一端标忘掉是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柱是二极管

http://caigou.makepolo.com/spc_new.php?q=melf圆柱型固定电阻器

学习了,这种电阻是第一次见。另外再问下,小的带一端标忘掉是二极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这种电阻是第一次见。另外再问下,小的带一端标忘掉是二极管吗? ...

网友B:
晶园做电阻了?

这种样子的电阻叫晶圆电阻,原因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