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新手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6-01-06):
1、用keil5 怎么用计量库 fraclib_cm4_armcc.lib  meterlibFFT_cm4_armcc.lib,没找到文件,在哪里能下到?
2、freerots,能用硬件的定时器0吗?(mk64f就一个LPTMR 0)初始化后  出现hardfault故障,不用freeROTS能正常使用。 问:freeROTS不能使用硬件定时器,只能用软件定时器?

楼主:
怎么没帮忙

楼主:
哎,21ic真不行了,人气不行

网友A:
我知道freertos是可以用硬件的定时器的

网友B:
可能是你的freeRTOS移植的有问题吧

楼主:
我用的是低功耗的定时器,不能正常运行,我用正常的PIT就没问题了,具体原因也没找到了,LPT的运行模式和操作系统的运行模式有冲突吧,具体问题以后再查,赶进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计量库怎么下载?在哪里下载,KEIL中没有这个库,网站上也找不到,苦扰多时,有知道不惜指点。。
以前有飞思卡尔的帮主,现在怎么看不见他们了

楼主:
是计量库怎么下载?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