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3.3V输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1-06):
想要输出3.3V的电压,一般input要接大于3.3v的电压。
如果input接3.0v,输出端是不是稳定地输出3.0v呢?由于不了解LDO芯片内部,请帮忙分析一下。
我测试输出是3.0V。

网友A:
Input电压3.0V,是不能稳定输出3.0V的,带载能力就难以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电压3.0V,是不能稳定输出3.0V的,带载能力就难以保证了

我的负载比较轻,10mA就差不多了。

网友B:
换CMOS LDO
可以做到Vout=Vin - Rdson*Iout

网友C:
LDO属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输入至少比输出高,所以你输入比输出规格值还低的话它是不做保证稳定输出的,若芯片还有欠压保护的话也就不会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CMOS LDO
可以做到Vout=Vin - Rdson*Iout

只要是coms,应该对输出没有影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是coms,应该对输出没有影响吧?

有什么影响?

楼主:
我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这不向你咨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