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TM1617能驱动共阳数码管么?

楼主(2016-01-06):
需要驱动一个 七段三位的共阳数码管。TM1617很合适。但是它的datasheet里面的电路和数码管都是共阴的。请问这个芯片可以驱动共阳的数码管么?如果不能,那么求推荐一个合适的芯片。

网友A:
  你已经找到了1617的PDF,那么你很容易就可以在文档里面找到原厂的网址,可以很容易的查到你问的东东。
  1618支持共阴方式也支持共阳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找到了1617的PDF,那么你很容易就可以在文档里面找到原厂的网址,可以很容易的查到你问的东东。
   ...

thanks~